高速信号线,过孔死角问题

楼主(2019-01-19):
如图,左边感觉是死角,右边稍缓冲了下,怎样做才最好。

网友A:
    当然右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右边的好

    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
    應該沒有差異

网友B(2019-02-20):
    恕我愚钝,什么是死角?
我感觉左边的好,简单直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恕我愚钝,什么是死角?
我感觉左边的好,简单直接

左边是简单但是信号突然来个急转弯了,是不是跟平常PCB走线中不能出现锐角和直角一样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是简单但是信号突然来个急转弯了,是不是跟平常PCB走线中不能出现锐角和直角一样道理。

仔细看了下标题,如果说具体到过孔,3D上看只要跨层了,360度哪个角度出线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了吧

网友:
    进过孔换层了  怎么出都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