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给铅酸电池恒流恒压充电,遭遇电流跳动问题

楼主(2019-01-20):
    用KP212方案做了一个开关电源,14.4V给铅酸电池充电,接近充满时,电流忽大忽小,导致状态灯来回转变,转灯电路没有问题。据推测,是电池电压接近电源输出电压导致电流归0,但是铅酸电池在没有浮充的情况下,电压慢慢回落,开关电源又开启电流过大,如此往复,造成电流不稳定。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解决是好?

网友:
    行业上的办法是检测充电电流,当充电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后降低充电电压或关断电源。
    如果降低充电电压,以后要定期抬高电压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