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束网络如何删除

楼主(2019-01-21):
    请教一下下图这个网络如何删除啊   , 是flowplan么  ,很不习惯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A:
    Find 勾选group,选中这个Bundle,选择Flow plan -> Delete Bund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ind 勾选group,选中这个Bundle,选择Flow plan -> Delete Bundle。

Flow plan 在哪里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ow plan 在哪里选?

看起来像Bus rats,可以在下图中关闭:

至于Flow Plane可在下图中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ow plan 在哪里选?

工具栏,如果不行,你按版主的建议修改。

网友:
    我是按版主的方法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