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owersi一直提示错误,无法仿真

楼主(2019-01-21):
    lack of plane layers or packages,急切需要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
    工程目录下找到后缀名为.err的文件,用记事本或者ultraedit打开,查找关键字error,会显示出缺少参考层区域的坐标。确认该区域上的走线或铜皮是否不影响你要分析的网络,不影响则直接删除。若影响,则考虑改设计,powerSI不支持无参考平面的传输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