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陶瓷电容过压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9-01-21):
公司一个产品品,由于疏忽,在12V电源转5V DC-DC的输入端使用6.3V的陶瓷电容,现在产品估计已经发货10K台左右,这个产品在测试过程只没有发现电容烧毁的问题,现在也做了实验,加了18V左右电压,做高温50度,做了产不多40小时,到现在还没出现问题,问下,这个在产品长期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隐患呢?

网友:
1、陶瓷电容击穿后两种表现:着火、高漏电;
2、你在DC-DC的输入端使用6.3V的陶瓷电容是多此一举,陶瓷电容击穿后只要不着火,你是看不出来影响的。

网友A:
还有可能开裂、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开裂、短路。

开裂就开路,没有关系;
短路会瞬时烧断,形成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裂就开路,没有关系;
短路会瞬时烧断,形成开路。

陶瓷电容有可能会被击穿,形成短路(两端阻值变成几欧姆或更小),如果输入端有过流保护的话这个电容并不会起火。

网友:
我之前在一个5V的demoMB也犯过这种错误,vin端和vout端的电容装反了,即耐压值也是反的,这种情况我测试power的时候loading端输出纹波很不稳定(很影响后端),但是vin端电容并没有短路或者开裂。

网友:
用同批次电容做过荷、加速老化实验,如果MTBF达到/超过设计预期就问题不大。电容失效后果取决于具体应用电路。一般陶瓷电容过压失效会形成短路, 导致电源进入过流保护,没什么危险。但如果12V电源是大功率的能够提供足够高的电流,失效电容会发热,可能会有起火隐患。即使没有立即起火,被高温烧焦的PCB局部也可能发生碳化,绝缘性能下降。

网友:
短时间没太大问题吧,看是什么设备,安全要求不高就先记着呗,到时候做好售后就行了呗

网友(2019-02-22):
会烧毁,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