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MODBUS参考程序

楼主(2019-01-21):
c51单片机MODBUS参考程序

//在触摸屏上作个位开关,单片机系统用LED指示

//在弹片机的硬件系统中用拨码开关来模拟数据输入,在EVIEW上显示

//本程序实现位的读写和字的读写,为一对一通讯,EVIEW为主机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ctype.h>

/* These macro define simple data type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These macro for Mudbus function code */

#define ReadCoilSta 0x01 // 0X read coil function

#define ForceSingleCoil 0x05 // 0X force single coil function

#define ReadHoldReg 0x03 // 4X read input register

#define PresetMulReg 0x10 // 4X write multi register

/* These macro describe index of communiction message from start to end */

#define CommIndexSlaveID 0 // macro for slave ID

#define CommIndexFunction 1 // macro for function code

#define CommIndexStartAdrHi 2 // macro for data hight adr

#define CommIndexStartAdrLo 3 // macro for data low adr

#define CommIndexNoPointHi 4 // macro for hight quantity datas

#define CommIndexNoPointLo 5 // macro for low quantity datas

/* These macro describe recieve message lenght of different function code */

/* But not include data lenght ,the data is master write to slave */

/* because we don't know the data lenght prior, it depend on ComBuf[ComIndexNoPoint] value */

#define ReadCoilStaIndexEnd 7 // 0~7,0x01,0X

#define ForceSingleCoilIndexEnd 7 // 0~7,0x05,0X

#define ReadHoldRegIndexEnd 7 // 0~7,0x03,4X

#define PresetMulRegIndexEnd 8 // 0~8,0x10,4X

/* these macro describe send or recieve allowed */

#define SEND 1 // send allowed

#define RECIEVE 0 // recieve allowed

#define SlaveID 0x01 // the slave's ID

#define SendRecieveDelay 50 // Send turn to Recieve or Recieve turn to Send delay time vlaue

#define MaxDataLen 30 // preset CommBuf array Max lenght

#define MaxRegLen 20 // preset SlaveOutputBuf Max lenght

/* variable for modbus is following */

bit data RecFinishF;

uchar data CommIndex;

uchar data CommIndexEnd;

uchar idata CommBuf[MaxDataLen];

uchar idata SlaveOutputBuf[MaxRegLen]; // Hight 8 bit of word is front,Low 8 bit is back

uchar idata SlaveInputBuf[MaxRegLen];

/* exp data define */

#define SlaveAdr XBYTE [0xD800]

sbit LED0=P1^0;

uchar idata ForceCoilBuf[10];

uchar count=0;

uchar forceval=0x00;

//bit forcesendF=0;

/* Table Of CRC Values for high-order byte */

uchar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Table of CRC values for low-order byte */

uchar code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0x11, 0xD1, 0xD0, 0x10, 0xF0, 0x30, 0x31, 0xF1, 0x33, 0xF3, 0xF2, 0x32, 0x36, 0xF6, 0xF7,

0x37, 0xF5, 0x35, 0x34, 0xF4, 0x3C, 0xFC, 0xFD, 0x3D, 0xFF, 0x3F, 0x3E, 0xFE, 0xFA, 0x3A,

0x3B, 0xFB, 0x39, 0xF9, 0xF8, 0x38, 0x28, 0xE8, 0xE9, 0x29, 0xEB, 0x2B, 0x2A, 0xEA, 0xEE,

0x2E, 0x2F, 0xEF, 0x2D, 0xED, 0xEC, 0x2C, 0xE4, 0x24, 0x25, 0xE5, 0x27, 0xE7, 0xE6, 0x26,

0x22, 0xE2, 0xE3, 0x23, 0xE1, 0x21, 0x20, 0xE0, 0xA0, 0x60, 0x61, 0xA1, 0x63, 0xA3, 0xA2,

0x62, 0x66, 0xA6, 0xA7, 0x67, 0xA5, 0x65, 0x64, 0xA4, 0x6C, 0xAC, 0xAD, 0x6D, 0xAF, 0x6F,

0x6E, 0xAE, 0xAA, 0x6A, 0x6B, 0xAB, 0x69, 0xA9, 0xA8, 0x68, 0x78, 0xB8, 0xB9, 0x79, 0xBB,

0x7B, 0x7A, 0xBA, 0xBE, 0x7E, 0x7F, 0xBF, 0x7D, 0xBD, 0xBC, 0x7C, 0xB4, 0x74, 0x75, 0xB5,

0x77, 0xB7, 0xB6, 0x76, 0x72, 0xB2, 0xB3, 0x73, 0xB1, 0x71, 0x70, 0xB0, 0x50, 0x90, 0x91,

0x51, 0x93, 0x53, 0x52, 0x92, 0x96, 0x56, 0x57, 0x97, 0x55, 0x95, 0x94, 0x54, 0x9C, 0x5C,

0x5D, 0x9D, 0x5F, 0x9F, 0x9E, 0x5E, 0x5A, 0x9A, 0x9B, 0x5B, 0x99, 0x59, 0x58, 0x98, 0x88,

0x48, 0x49, 0x89, 0x4B, 0x8B, 0x8A, 0x4A, 0x4E, 0x8E, 0x8F, 0x4F, 0x8D, 0x4D, 0x4C, 0x8C,

0x44, 0x84, 0x85, 0x45, 0x87, 0x47, 0x46, 0x86, 0x82, 0x42,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uint crc16(uchar *puchMsg,uchar usDataLen) // puchMsg message to calculate CRC upon

{ // usDataLen quantity of bytes in message

uchar uchCRCHi = 0xFF ; // high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uchar uchCRCLo = 0xFF ; // low byte of CRC initialized

uint uIndex ; // will index into CRC lookup table

while (usDataLen--) // Pass through message buffer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calculate the CRC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int)(uchCRCLo) << 8) | uchCRCHi) ;

}

/*------------- init code is following ----------------*/

void initSFR(void)

{

TH1=0xfa;

TL1=0xfa; // botelv set 9600 bps/s

TMOD=0x21; // T1 8bit timer for uart band rate, T0 16bit timer

PCON=PCON | 0x80; // band rate is 2 times

SCON=0x50; // uart mode is 01,start bit + 8 bit data +stop bit : peer to peer communication

PS=1; // uart intrrupt is hightest

TR1=1; // start T1

ES=1; // serially interrupt allow

EA=1; // chief interrupt allow

}

void initvar(void)

{

uchar i;

for (i=0;i<=250;i++)

_nop_();

T0=RECIEVE;

RecFinishF=0;

CommIndex=0;

CommIndexEnd=0xff; // First enlarge recieve lenght

for (i=0;i<MaxRegLen;i++)

SlaveOutputBuf=SlaveAdr;

void init(void)

initSFR();

initvar();

}

void AnalyzeRecieve(void)

{

uint crc16tem;

uchar i,j;

if (CommBuf[CommIndexSlaveID]==SlaveID) // The slave ID is matched

{

crc16tem=crc16(CommBuf,CommIndex-1); // calculate CRC check, erase two CRC byte

if (crc16tem==(((uint)(CommBuf[CommIndexEnd]) << 8) | CommBuf[CommIndexEnd-1]))

{ // crc16 check is OK

switch (CommBuf[CommIndexFunction])

{

case ReadCoilSta:

CommBuf[CommIndexSlaveID]=SlaveID; // 0

CommBuf[CommIndexFunction]=ReadCoilSta; // 1

CommBuf[2]=CommBuf[CommIndexNoPointLo] / 0x08; // 0x16 bit

for (i=0;i<MaxRegLen;i++) // sim inputval for test

SlaveOutputBuf=forceval; // send data of master force coil val

i=CommBuf[2]+3;

for(CommIndex=3;CommIndex<i;CommIndex++) // send data Reg to Master

CommBuf[CommIndex]=SlaveOutputBuf[CommIndex-3]; // hight 8 bit is first send

crc16tem=crc16(CommBuf,CommIndex); // then send low 8 bit data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 & 0x00ff); // send crccheck low 8 bit is front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8); // then send hight 8 bit

CommIndexEnd=CommIndex;

CommIndex=0;

SBUF=CommBuf[CommIndex++];

break;

case ForceSingleCoil:

// SlaveInputBuf[0]=CommBuf[4]; // get data 0x00 or 0xff

if (CommBuf[4]==0xff)

LED0=0;

else

LED0=1;

// LED0=!LED0;

ForceCoilBuf[count]=CommBuf[4];

forceval=CommBuf[4];

count++;

CommBuf[CommIndexSlaveID]=SlaveID; // 0

CommBuf[CommIndexFunction]=ForceSingleCoil; // 1

CommIndex=2;

// CommBuf[CommIndex++]=0x00;

// CommBuf[CommIndex++]=0x01;

// CommBuf[CommIndex++]=0x00;

// CommBuf[CommIndex++]=0xff;

// forcesendF=1;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StartAdrHi]; // 2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StartAdrLo]; // 3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NoPointHi]; // 4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NoPointLo]; // 5

crc16tem=crc16(CommBuf,CommIndex); // then send low 8 bit data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 & 0x00ff); // send crccheck low 8 bit is front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8); // then send hight 8 bit

CommIndexEnd=CommIndex;

CommIndex=0;

SBUF=CommBuf[CommIndex++];

break;

case ReadHoldReg:

CommBuf[CommIndexSlaveID]=SlaveID; // 0

CommBuf[CommIndexFunction]=ReadHoldReg; // 1

CommBuf[2]=CommBuf[CommIndexNoPointLo]*2; // 2 Byte Count

for (i=0;i<MaxRegLen;i++) // sim inputval for test

SlaveOutputBuf=SlaveAdr;

i=CommBuf[2]+3;

for(CommIndex=3;CommIndex<i;CommIndex++) // send data Reg to Master

CommBuf[CommIndex]=SlaveOutputBuf[CommIndex-3]; // hight 8 bit is first send

crc16tem=crc16(CommBuf,CommIndex); // then send low 8 bit data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 & 0x00ff); // send crccheck low 8 bit is front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8); // then send hight 8 bit

CommIndexEnd=CommIndex;

CommIndex=0;

SBUF=CommBuf[CommIndex++];

break;

case PresetMulReg:

j=CommBuf[CommIndexNoPointLo]*2;

for (i=0;i<j;i++)

SlaveOutputBuf[0]=CommBuf[i+7]; // get data that master send start 7th byte

C

ommBuf[CommIndexSlaveID]=SlaveID; // 0

CommBuf[CommIndexFunction]=PresetMulReg; // 1

CommIndex=2;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StartAdrHi]; // 2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StartAdrLo]; // 3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NoPointHi]; // 4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NoPointLo]; // 5

crc16tem=crc16(CommBuf,CommIndex); // then send low 8 bit data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 & 0x00ff); // send crccheck low 8 bit is front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8); // then send hight 8 bit

CommIndexEnd=CommIndex;

CommIndex=0;

SBUF=CommBuf[CommIndex++];

break;

default:

for (i=0;i<=80;i++) // delay // error recieve again

_nop_();

CommIndex=0;

T0=RECIEVE;

break;

}

}

else

{

for (i=0;i<=80;i++) // delay

_nop_();

CommIndex=0;

T0=RECIEVE;

}

}

/*------------- intr code is following ----------------*/

void slavecomm(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

uint i;

ES=0;

if(TI)

{

TI=0;

if (CommIndex<=CommIndexEnd)

SBUF=CommBuf[CommIndex++];

}

else

{

// if (forcesendF)

// _nop_();

for (i=0;i<=SendRecieveDelay;i++) // delay

_nop_();

CommIndex=0;

T0=RECIEVE;

if(RI)

{

RI=0;

if (CommIndex<CommIndexEnd) // CommIndex less than recieve lenght

CommBuf[CommIndex]=SBUF;

if (CommIndex==CommIndexFunction)

switch (CommBuf[CommIndexFunction])

{

case ReadCoilSta:

CommIndexEnd=ReadCoilStaIndexEnd;

break;

case ForceSingleCoil:

CommIndexEnd=ForceSingleCoilIndexEnd;

break;

case ReadHoldReg:

CommIndexEnd=ReadHoldRegIndexEnd;

break;

case PresetMulReg:

CommIndexEnd=6+CommBuf[CommIndexNoPointLo]*2+2;

break;

default:

break;

}

CommIndex++;

}

else // recieve finished CommIndex==CommIndexEnd

CommBuf[CommIndexEnd]=SBUF;

RecFinishF=1;

for (i=0;i<=Sen

dRecieveDelay;i++) // delay

_nop_();

T0=SEND;

}

}

ES=1;

}

/*------------------ main code following -----------------*/

void main(void)

{

uint data i;

init();

while(1)

{

// LED0=!LED0;

for(i=0;i<=9;i++)

_nop_();

if (RecFinishF)

{

AnalyzeRecieve();

RecFinishF=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