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 仿真微带线,仿真结果S参数异常,求高手解释

楼主(2019-01-21):
之前看到有论坛里的网友问两条平行的传输线经地隔离度问题,有热心网友做了仿真。
作为HFSS的初学者,我也尝试做了个仿真,出来的S参数和那位网友的结果差别很大啊~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高手大神帮忙分析下问题。

仿真模型如下图

微带线和地平面的厚度都是0.018mm,微带线与地平面的距离为0.25mm,中间介质的介电常数为4.4,使用阻抗仿真工具计算出50欧姆的阻抗线宽度约为0.45mm
四个端口设置为集总端口激励,其他设置和那位网友一样,可是输出的S参数结果就差异巨大

S11 在绝大多数频道居然会大于-10dB, 这说明这条传输线很烂,可是我明明已经按照50欧姆的阻抗线来建立模型了啊?这什么情况,是否哪里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试着从以下几方面检查模型:
1、楼主用了LumpPort端口,端口的高度是否到位:端口上边沿位于微带线下表面,端口下边沿位于地平面上表面。
2、同样检查LumpPort端口的积分线,箭头头尾也分别指向微带线下表面、地平面上表面,箭头方向不做要求(箭头方向仅用于指定激励源的初始相位)。
3、端口阻抗要指定为50欧。——LumpPort缺省指定就是50欧,楼主没有设置成其它数值吧?
4、检查网格数量。象这种简易级别的模型,根据经验,自然剖分网格数量至少要达到10000以上,尽可能达到30000以上,仿真精度才能达到要求。
5、各材料层在Z轴方向尺寸是否有误,比如介质厚度是否真的是0.25mm?
6、剖分频率点,至少在5GHz或以上。——扫频范围(1-10GHz)最高频率的二分之一。

楼主:
哈哈,这么快就有回复了。首先感谢版主答疑!然后针对版主提出的检查建议,检查结果如下。

1、楼主用了LumpPort端口,端口的高度是否到位:端口上边沿位于微带线下表面,端口下边沿位于地平面上表面。
2、同样检查LumpPort端口的积分线,箭头头尾也分别指向微带线下表面、地平面上表面,箭头方向不做要求(箭头方向仅用于指定激励源的初始相位)

如图所示,端口激励的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s

3、端口阻抗要指定为50欧。——LumpPort缺省指定就是50欧,楼主没有设置成其它数值吧?

端口阻抗确定设置为50欧了

4、检查网格数量。象这种简易级别的模型,根据经验,自然剖分网格数量至少要达到10000以上,尽可能达到30000以上,仿真精度才能达到要求。

mesh数好像是比较少哦,这个怎么添加,不是自适应剖分网格数么?

5、各材料层在Z轴方向尺寸是否有误,比如介质厚度是否真的是0.25mm?

这个没有问题,介质厚度准确

6、剖分频率点,至少在5GHz或以上。——扫频范围(1-10GHz)最高频率的二分之一。

剖分频率点确实是设置在5GHz
g"

问题好像出现在剖分网格数不够,这是否代表计算精度不够,导致误差过大?

网友:
问题出在Solution Setup的原始缺省设置,Maximum Number of = 6,太小了!Delta S=0.02,也太大了!
这两个缺省参数一定要改,以提高网格剖分数量最终达到10000以上,最好在30000以上,才能达到较好的仿真精度。
(而在楼主所贴的第4条附图中看出,模型网格剖分数量仅仅818个,这也太少了吧。)
按如下参数设置,再试试看:
Maximum Number of = 18
Delta S=0.001

楼主:
感谢版主答疑。按版主提的建议做了修改,网格剖分数增多了,仿真结果确实收敛很多,也准确很多,看起来和真实值应该差别不大了。
做仿真的时候一些小的设置对结果影响真的挺大的,以后有问题就上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