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控制16位流水灯 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9-01-21):
单片机串口控制16位流水灯 仿真及源程序

51单片机串口控制16位流水灯的仿真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define Level_1   10
#define Level_2   20
#define Level_3   30
#define Level_4   40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char count_max = Level_1;
char  Current_LED = 1;

bit busy;
bit DIR  = 0;
bit Start_Stop = 0;          //0开始 ,1停止

void UARTInit(void);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Light_Current_LED(void);

void main()
{
        UARTInit();
        Timer0Init();
    while(1)
        {
//                  SendString("STC89");
                  Light_Current_LED();
        }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temp,command;

    if (RI)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temp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command =  temp & 0XF0;
                switch(command)

                   case 0x10 :         Start_Stop = 0;break;
                   case 0x20 :        Start_Stop = 1;break;
                   case 0x30 :        if(DIR) Current_LED =1;else Current_LED =16;break;
                   case 0x40 :        temp &= 0x0f;  if(temp>0) count_max = Level_1 * temp;break;
                   case 0x50 :        if(DIR)         DIR = 0; else DIR = 1;        break;

    }
    if (TI)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6;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 >= count_max)

             count = 0;
             if(Start_Stop == 1)
          {
                   return        ;
          }
          if(DIR == 0)         //顺时针        右移

                    Current_LED ++;
                 if(Current_LED>16)
                 {
                 Current_LED = 1;

          else           //逆时针                   左移
          {
              Current_LED --;
                 if(Current_LED<0)

                 Current_LED = 16;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busy = 1;
    S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
Send a string to 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Output:Non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void UARTInit()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

void Timer0Init(void)                //25毫秒@11.0592MHz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6;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void Light_Current_LED()

  switch(Current_LED)

  case 1 : P1 = ~0X012 = ~0X00;        break;
        case 2 : P1 = ~0X022 = ~0X00;        break;
         case 3 : P1 = ~0X042 = ~0X00;        break;
        case 4 : P1 = ~0X08;P2 = ~0X00;        break;
        case 5 : P1 = ~0X10;P2 = ~0X00;        break;
        case 6 : P1 = ~0X20;P2 = ~0X00;        break;
        case 7 : P1 = ~0X40;P2 = ~0X00;        break;
        case 8 : P1 = ~0X80;P2 = ~0X00;        break;
        case 9 : P1 = ~0X00;P2 = ~0X01;        break;
        case 10 : P1 = ~0X00;P2 = ~0X02;        break;
        case 11 : P1 = ~0X00;P2 = ~0X04;        break;
        case 12 : P1 = ~0X00;P2 = ~0X08;        break;
         case 13 : P1 = ~0X00;P2 = ~0X10;        break;
        case 14 : P1 = ~0X00;P2 = ~0X20;        break;
        case 15 : P1 = ~0X00;P2 = ~0X40;        break;
        case 16 : P1 = ~0X00;P2 = ~0X80;        break;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