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简易频率计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1-21):
自己做的简易频率计 单片机源程序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完整代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sh.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ER   = P3^4;
sbit RCLK1  = P3^5;
sbit SRCLK = P3^6;

uchar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char code smgwei[] =           //--- 数码管显示的位选通段代码表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char DispData[8];

//--定义全局变量--//
ulong   Freq;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频率值
ulong        TimeCount;   //用于计算1S钟的

void SerialSend(uchar DAT)                             //--- 串并转换函数(595控制数码管显示) ---

    uchar i;
        for(i=0;i<8;i++)
        {
                 DAT <<= 1;
                SER   = CY;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Scan_Disp()

        uchar i;
    for(i=0; i<6; i++)
    {
       RCLK1 = 0;
       SerialSend(DispData);                  //--- 送显示代码到串口引脚 ---
       SerialSend(smgwei);                             //--- 送选通代码到串口引脚 ---
       RCLK1 = 0;
       _nop_();
       _nop_();
       RCLK1 = 1;                                             //--- 扫描计数变量加1 ---
       Delay(100);
    }
}
/*******************************************
*函数名                :TIMER_Configuration
*功  能         :配置定时/计数器T0和T1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Timer_Init()
{
        //--定时器T1做计数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只由TRx打开计数器--//
        //--定时器T0做定时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只由TRx打开定时器--//
        TMOD=0x51;
    T2MOD = 0x02;//选择为定时器2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RCAP2H = 0xFD;
    RCAP2L = 0xC8;

        //--设置定时器晶振为12MHZ时定时50ms--//
        TH0=0xD8;
        TL0=0xF0;

    TH2 = 0xFD;
        TL2 = 0xC8;   //1us

        //--打开中断-//
        ET0=1;
        ET1=1;
    ET2=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

        //--打开定时器*/
        TR0=1;
        TR1=1;
        TR2=1;//打开定时器
}

/*******************************************
*函数名                :Disp_Fre
*功  能         :显示所计算的频率值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Disp_Fre()
{
    if(TR1 == 0)         //当计数器停下的时候,表明计数完毕
                {
                        Freq = Freq + TL1;         //读取TL的值
                        Freq = Freq + (TH1 * 256); //读取TH的值

                        //--求频率的个十百千万十万位--//
                        DispData[0] = smgduan[Freq%1000000/100000];
                        DispData[1] = smgduan[Freq%100000/10000];
                        DispData[2] = smgduan[Freq%10000/1000];
                        DispData[3] = smgduan[Freq%1000/100];
                        DispData[4] = smgduan[Freq%100/10];
                        DispData[5] = smgduan[Freq%10];

                        //--显示完,重新计算下一次频率。--//
                        Freq = 0;//将计算的频率清零
                        TH1 = 0; //将计数器的值清零
                        TL1 = 0;
                        TR0 = 1; //开启定时器
                        TR1 = 1; //开启计数器

                //--显示求得的数值--//
                Scan_Disp();

/*******************************************
*函数名                :Timer0
*功  能         :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Scan_Disp();
        //--12MHZ设置定时50ms的初值--//
        TH0=0xD8;
        TL0=0xF0;

        TimeCount++;
        if(TimeCount==100)//计时到1S
        {
                TR0=0;
                TR1=0;
                TimeCount=0;
        }

/*******************************************
*函数名                :Timer1
*功  能         :计数器1的中断函数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进入一次中断,表明计数到了65536--//
        Freq=Freq+65536;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F2 = 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Disp_Fre();
        }
}

网友:
不错,看看楼主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