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MHZ, EMI不过。有什么好办法处理? 具体情况: 网口link就出来

楼主(2019-01-21):
125MHZ, EMI不过。请教大神有什么好办法处理?
具体情况: 网口link就出来. PHY芯片上的接时钟25MHZ PIN,与phy芯片上的接网线的 pin 紧邻

网友:
在数据线上,加滤波器啊,这么简单

网友A:
网口EMI与网口的布局、布线有很大关系,能否将网口PCB图拷一个图发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口EMI与网口的布局、布线有很大关系,能否将网口PCB图拷一个图发过来看看?

参照技术手册里的布局布线是不是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除布局、布线以外,网口EMI与接口GND的螺钉接地及位置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