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负片flash无法显示

楼主(2019-01-21):
如题,我在allegro设计中通孔焊盘用的是flash。但是在负片中显示的全链接,但是gerber数据中是对的。如下图。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是在人家提供的板子上改的。本来是正片,我把它改成了负片。用的allegro 16.5。

网友A:
    Update一下器件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ate一下器件封装

没用。库,焊盘在其他设计里都是好的。
但是在这个brd文件中,用edit pad看焊盘,属性就是不对。themal pad显示的不是flash,虽然我填了flash。但是出gerber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库,焊盘在其他设计里都是好的。
    但是在这个brd文件中,用edit pad看焊盘,属性就是不对。themal  ...

    用File->Import->Parameters将解压后的附件导入brd,再用tools->database check更新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库,焊盘在其他设计里都是好的。
    但是在这个brd文件中,用edit pad看焊盘,属性就是不对。themal  ...

这个Flash焊盘不对,要自已做一个Flash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Flash焊盘不对,要自已做一个Flash焊盘。

    这个肯定是对的,要不gerber怎么能出来。
我在其他的brd中也有这个焊盘,显示的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ile->Import->Parameters将解压后的附件导入brd,再用tools->database check更新一下。

谢谢版主大神。试过后好了。
database check后,更新下库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ile->Import->Parameters将解压后的附件导入brd,再用tools->database check更新一下。

还要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brd文件中flash更新怎么会无效呢?

网友:
    取消所有高亮和网络颜色!

网友C:
基本上這個Padstack 的設定就是只能給 RS-274D  使用 ,  若是 RS-274X 做為輸出Gerber格式的話 ,這個thermal設定就是錯誤的.
見過太多這種狀況 ,只能嘆前人實在是害人不淺 ,太過短視近利.根本沒搞懂整個 Padstack的設計要求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brd文件中flash更新怎么会无效呢?

    这个brd文件可能是在比较老的软件版本基础上做的,那时不支持这种flash,所以要用新版本软件建立的brd文件参数去覆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這個Padstack 的設定就是只能給 RS-274D  使用 ,  若是 RS-274X 做為輸出Gerber格式的話 ,這個th ...

我从用allegro画板子以来就是这么弄的焊盘,并且出gerber都是选RS274X,重来没发现过有有问题。
请大神说说这样设计焊盘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用allegro画板子以来就是这么弄的焊盘,并且出gerber都是选RS274X,重来没发现过有有问题。
请大神 ...

Allegro要輸出RX-274X有一個口訣(所見即所得) , 而在負片所使用的Thermal 圖形資料若沒有真正完整的被宣告,那請問系統要去帶出圖案時要要怎麼輸出?
那些thermal 沒有 Flash symbol , 只說是圓形, 方形..., 你認為軟體有那麼聰明知道你心裡所要的圖形.

但若是使用ˊ6x00格式(RS274D)輸出就沒這個問題 , 因為鏡頭檔是外掛的. 因此你想要怎麼宣告都無關緊要 , 他只是一個代碼而已並不是真實的圖案.

网友(2023-04-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缺威望下载不了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