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大牛们,如何设计SMA(侧插)到微带线或CPWG的过度结构使的VSWR足够小

楼主(2019-01-21):
请教版主大牛们,如何设计SMA(侧插)到微带线或CPWG的过度结构使的VSWR足够小,频带在8G内

网友A:
需要将SMA内外导体同轴结构、PCB共面波导传输线、接地过孔、焊接焊盘的3D模型导入到HFSS中,仿真优化就行了。
一般是优化中心导体焊盘的宽度尺寸、接地过孔的多少和位置,就可以将VSWR优化到最佳指标。
焊锡的多少,可能会影响VSWR。——频段越高,影响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将SMA内外导体同轴结构、PCB共面波导传输线、接地过孔、焊接焊盘的3D模型导入到HFSS中,仿真优化就行了 ...

谢谢,先试下

网友:
没用过HFSS软件的新手,建模和参数设置过程中会有很多坑,导致仿真误差大。
我们一起共同学习HFSS。

网友:
楼主有结果的话可以贴上来看看,一起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