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容二极管C-V曲线在不同工作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9-01-21):
各位大佬好,我最近在做毕设,其中用到变容二极管,使用DATASHEET中的等效电路图在ADS中在1GHz进行了仿真,出来的电容值随着偏置电压增大而减小,单调递减。但是换成我要用的3.5GHz的时候,C-V曲线就不是单调递减的了。变成如图所示的了。我就想问一下,变容二极管是不是有个推荐的工作频率段,比如1GHz就还曲线不错,超过这个频率段比如3.5GHz曲线变得就不太好?还有我想了解里面的原理,谢谢大家!

3.5GHz时的C-V曲线

1GHz时的C-V曲线

网友:
从压控可变电容的的原理上来说,它是不具有频率特性,但作为实际的元器件,肯定有寄生参数。
作为电容,需要考虑寄生的电感,通常是串联电感,也就是电容的SRF 效应。

你将电压放在9V,仿真一下这个器件的频率响应。

网友:
实际器件由于介质损耗和有限长引线的影响,在不同频率下会呈现不同的特性,当频率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电容会呈现出电感的特性。所以,楼主确实可以做仿真一下9V电压下的频响曲线,看看是否正好在3.5G频率下这颗电容的特性已经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