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llegro 设置3D视图的匹配模型时为什么一直提示ENV 里变量未定义

楼主(2019-01-21):
请问下allegro 设置3D视图的匹配模型时为什么一直提示ENV 里变量未定义,我已经把路径设置好,在ENV 有写上set step_unsupported_prototype 1这句话
但是打开还是提示E- steppath: Variable not defined,应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定义一个变量就好了

网友A(2019-07-09):
请问具体怎么设置的变量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设置的变量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在ENV里面加这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ENV里面加这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ENV里加了这句还是有一样的提示:变量未定义。你的贴子最开始也是说加了这句不管用,是后来定义一个变量解决的呢~~
请问还能记起来定义的什么变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ENV里面加这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导入STEP模型时,有另一个提示:The environment "steppath" is not set.
应该是要定义一个环境变量吧?麻烦帮忙看下你的环境变量是不是有这一项呢?具体设置成什么内容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ENV里面加这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解决了,加了STEPPATH的环境变量就好了

网友(2020-02-18):
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0-10-28):
很棒的帖子,感谢楼主和WQL333,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22-05-07):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加了STEPPATH的环境变量就好了

怎么加STEPPATH的环境变量?已在ENV加set step_unsupported_prototype 1 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STEPPATH的环境变量?已在ENV加set step_unsupported_prototype 1 不能解决问题。

删除路径下的这个这可以了$step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