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字符显示keil+protues详细讲解及说明

楼主(2019-01-22):
1602字符显示keil+protues详细讲解及说明

1602字符显示keil+protues详细讲解及说明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DATA P0                                //宏定义,相当于  define π 3.14,这里没有等号。

sbit rs = P2^1;                                          //rs,sw,en;可以理解成液晶的几个功能开关,无非就只有两种状态
sbit rw = P1^5;                                                                         //为0或1,对应的功能详细看使用手册。这里是把液晶的
sbit en = P1^6;                                                                   //这三个开关与单片机引脚定义为链接状态,以便单片机控制液晶。

void delay(u16 num)
{
    u16 x,y;
        for (x=num;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md(u8 cmd)                   //写指令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w=0;                                                   //进行写操作
  DATA = cmd;                                   //把指令传给单片机
  delay(5);
n=1;
elay(5);
  en=0;                                                   //en为使能端,当en由高电平跳到底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data(u8 dat)
{
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w=0;                                                        //进行写操作
ATA = dat;                                        // 把数据传给单片机
elay(5);
n=1;
  delay(5);
  en=0;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write_cmd(0x02);           //归为
   write_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
   write_cmd(0x0e);           //控制显示开关
   write_cmd(0x38);           //功能设置
   write_cmd(0x01);    //清屏
}
void main()

  rw=0;
s=0;
n=0;
cd_init();
rite_cmd(0x80);             //0x80,(0xc0)为在液晶上显示的地址;80为第一排显示,c0为第二排显示。
  write_data('x');      //显示的数据
  write_data('i');
rite_data('a');
rite_data('o');
rite_data(' ');
rite_data('p');
  write_data('e');
rite_data('n');
  write_data('g');
  write_data(' ');
  write_data('y');
  write_data('o');
  write_data('u');
  write_cmd(0xc0);                 //第二排显示
rite_data('t');                  //显示的数据
while(1);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