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问各位大神,运放AD8628输出为0

楼主(2019-01-22):
    刚入行没多久,让我做一个探测仪,给了原理图让我改一下。
板子焊接完调试的时候,运放器件不起作用了。
    5脚 3脚进的都是3V,输出却是0,换了几块板子输出都是0.

楼主:
    错了,是1脚和5脚进的电压都是3V

网友A:
    正负电压,13是输入,25是电源,如果放大应该在2.5,那么你要么把3调到2.5要么把1调到2.5,正反馈,你测一下1和3上的电源,是不是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电压,13是输入,25是电源,如果放大应该在2.5,那么你要么把3调到2.5要么把1调到2.5,正反馈,你测一 ...

    好的,好的,我试试。。。

网友:
    三极管基极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