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pcb转到allegro中,管脚号pin number和编号都不显示了,如何在allegro中显示...

楼主(2019-01-22):
pads的pcb转到allegro中,管脚号pin number和编号都不显示了,如何在allegro中显示出来??

网友A:
将pin number对应的层面打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pin number对应的层面打开即可!

谢谢版主,就是打开这一层也没有管脚号

网友:
    说明封装没转过来,把封装库路径设置到当前目录下,重新转一次。

网友:
    PADS导出ASC文件时,所有层打开,NETNAME,PIN NAME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就是打开这一层也没有管脚号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开了实心焊盘,然后你的pin number显示被焊盘覆盖在下面了,你可以将焊盘改成透明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20-03-08):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开了实心焊盘,然后你的pin number显示被焊盘覆盖在下面了,你可以将焊盘改成透明的看看 ...

    版主勤劳,又看到你的回复了

网友(2020-06-06):
    虽然时隔一年多了。。。但还是找出了解决方法
    在allegro里面把封装导出来,然后更新一下封装就好了

网友:
    allegro里导出来 就可以了  我试试

网友B(2021-09-29):
    在allegro里把 lib路径设置为当前PCB的路径,导入ASC即可。  实测有效!
good luck!

网友C(2022-06-23):
引用 网友B:
    在allegro里把 lib路径设置为当前PCB的路径,导入ASC即可。  实测有效!
good luck!

请问,要设置哪里的库路径?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C:
    请问,要设置哪里的库路径?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