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lcd12864的英文记事本程序设计

楼主(2019-01-22):
基于单片机+lcd12864的英文记事本程序设计

系统通电后,要输入6位的密码才能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可以输入英文文章。即系统按键具有数字、标点符号、大小写字母、空格,回车等字符输入功能。附加功能为进入系统后,密码可以用按键更改;输入的文章,液晶界面显示满之后,能够分页切换,并且具有保存、清楚功能。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note.c
*
 *  Created At: 2018-12-17
*             Author: yowfung
* Description: 英文记事本程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c/public.h"
 #include "../inc/lcd12864.h"
#include "../inc/keys.h"

/**
* 定义常量
 */
const unsigned char PASSWORD_CONTENT[7] = "yowfung";        // 登录密码
const unsigned char PASSWORD_LENGTH         = 7;                        // 密码长度

/**
 * 声明函数
*/
bit ValidatePassword();
void Editor(void);
void insCharToStr(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int index);
void delChaRFromStr(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index);
void WriteContent(unsigned char *content, 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setLcdPos(unsigned char pos);

/**
* 英文记事本程序运行
 *
* 需要连接的线路:
*                 1. LCD12864电路:        RS                -> P0.0
 *                                                         RW                -> P0.1
*                                                         E                 -> P0.2
*                                                         D0~D7        -> P1.0~1.7
 *                 2. 矩阵按键电路:        Row1~9        -> P2.0~2.7,P0.7
*                                                         Col1~6        -> P3.2~3.7
 *                 3. Shift状态灯电路:LED         -> P0.3
*
 * 功能及流程描述:
*                 1. 运行后LCD上第一行显示“Hello YowFung”,第二行显示“NoteBook”;
 *                 2. 5秒后出现密码输入界面,通过按键输入六位数密码,然后按Enter键,密码
 *                    正确则进入编辑状态,否则显示“Password Error!”3秒并回到密码输入
*                    界面;
 *                 3. 在编辑状态中,通过按键输入字符,每输入一个字符光标向右移动一位,当
 *                    一行显示满了后,则在下一行显示,当一个屏幕都显示满了后,则可以通过
*                    按 Up 或 Down 键来滚动屏幕;
 *                 4. 按 ← 或 → 键可以左右移动光标;
*                 5. 按 Clear 键可以清屏;
*                 6. 按 Del 键可以删除当前光标左边的一个字符;
*                 7. 按下 Shift 键时,Shift 状态 LED 灯被点亮,此时输入的字符为第二字
*                    符,再按一次 Shift 键,LED 灭,回到第一字符输入状态。
*/
void note_run(void)
{
        bit vali_res = 0;

        // 初始化 LCD12864
        Lcd12864_init();

        // 显示欢迎界面
        Lcd12864_wrLine(2, "  Hello YowFung");
        Lcd12864_wrLine(3, "    NoteBook");
        delay(3000);

        // 输入登录密码,直到密码正确
        do {
                // 清屏
                Lcd12864_cls();
                delay(500);

                // 输入密码并验证
                vali_res = ValidatePassword();

                // 如果密码错误则显示错误信息
                if (vali_res == 0
                        Lcd12864_cls();
                        Lcd12864_showCursor(0);
                        Lcd12864_wrLine(2, "Password Error,");
                        Lcd12864_wrLine(3, "Input Again!");
                        delay(2000);
                }
        } while (vali_res == 0);

        // 密码输入正确,显示欢迎信息
        Lcd12864_cls();
        Lcd12864_showCursor(0);
        Lcd12864_wrLine(2, " Welcome Back!");
        delay(2000);

        // 进入编辑界面
        Editor();
        while(1);
}

/**
 * 检测登录密码输入并验证
*
 */
bit ValidatePassword()
{
        unsigned char input, length = 0, ch, ct, i;
        unsigned char pass_in[7]         = {0x00};                // 全部显示空格
        unsigned char pass_show[7]        = {0x20};                // 密码默认为空
        bit result = 1;

        // 提示输入登录密码的界面
        Lcd12864_wrLine(1, " Login Password");
        Lcd12864_wrLine(2, " ^^^^^^^^^^^^^^ ");
        Lcd12864_wrLine(3, ">              <");
        Lcd12864_wrLine(4, " -------------- ");
        Lcd12864_setPos(3, 2);
        Lcd12864_showCursor(1);
        delay(500);

        // 监测按键输入(同时监测字符按键和控制按键)
        while (1) {
                input = Keys_get9x6Num();
                delay(20);

                if (input == 0)
                        // 如果没有按下任何键
                        continue;
                else {
                        // 取出按下的控制键码
                        ct = Keys_get9x6Ctrl(input);
                        if (ct != NULL_CHAR) {
                                switch (ct) {
                                        case CTRL_SHIFT        : {                // 切换 Shift 输入状态
                                                Keys_setShift(!Keys_getShift());
                                        }; break;
                                        case CTRL_DEL        : {                // 栅格
                                                if (length
                                                        length--;
                                                        pass_show[length] = 0x20;
                                                        pass_in[length] = 0x00;

                                        }; break;
                                        case CTRL_CLS        : {                // 清屏
                                                length = 0;
                                                for (i = 0; i < 7; i++
                                                        pass_show = 0x20;
                                                        pass_in = 0x00;
                                                }
                                        }; break;
                                        case CTRL_ENT        : {                // 回车
                                                for (i = 0; i < 7; i++
                                                        if (pass_in != PASSWORD_CONTENT
                                                                result = 0;
                                                                break;

                                                }
                                                return result;
                                        }; break;
                                }

                        // 如果已经输满了,则不再监测字符输入
                        if (length != PASSWORD_LENGTH
                                // 取出按下的字符
                                ch = Keys_get9x6Char(input);
                                if (ch != NULL_CHAR) {
                                        pass_in[length] = ch;
                                        pass_show[length] = '*';
                                        length++;

                        }

                // 显示输入情况
                Lcd12864_wrLine(3, "|              |");
                Lcd12864_setPos(3, 2);
                Lcd12864_wrStr(pass_show, 7);
                Lcd12864_setPos(3, 2 + length/2);

/**
 * 记事本编辑器
 */
void Editor(void)

        unsigned char input, ch, ct, i, j;
        unsigned char length = 0;                                // 字符长度
        unsigned char content[64] = {0x20};                // 字符串内容
        unsigned char pos = 0;                                        // 光标位置

        // 清屏,显示光标
        Lcd12864_cls();
        Lcd12864_showCursor(1);
        delay(500);

        while(1
                // 监测按键输入
                input = Keys_get9x6Num();
                delay(20);

                if (input == 0)
                        // 如果没有按键输入则跳过
                        continue;
                else {
                        // 监测是否为控制键码
                        ct = Keys_get9x6Ctrl(input);
                        if (ct != NULL_CHAR
                                switch (ct) {
                                        case CTRL_CLS        : {                // 清屏
                                                Lcd12864_cls();
                                                length = 0;
                                                pos = 0;
                                                for (i = 0; i < 64; i++)
                                                        content = 0x20;
                                        }; continue;
                                        case CTRL_DEL        : {                // 栅格
                                                if (pos != 0) {
                                                        pos--;
                                                        delCharFromStr(content, pos);
                                                        length--;
                                                }
                                        }; break;
                                        case CTRL_SHIFT        : {                // 切换 Shift 输入状态
                                                Keys_setShift(!Keys_getShift());
                                        }; continue;
                                        case CTRL_UP        : {                // 向上移动光标
                                                if (pos >= 16) {
                                                        pos -= 16;
                                                        setLcdPos(pos);
                                                }

                                        }; continue;
                                        case CTRL_DOWN        : {                // 向下移动光标
                                                if (pos + 16 < length
                                                        pos += 16;
                                                        setLcdPos(pos);
                                                }

                                        }; continue;
                                        case CTRL_LEFT        : {                // 向左移动光标
                                                if (pos != 0) {
                                                        pos--;
                                                        setLcdPos(pos);

                                        }; continue;
                                        case CTRL_RIGHT        : {                // 向右移动光标
                                                if (pos < length - 1
                                                        pos++;
                                                        setLcdPos(pos);
                                                }

                                        }; continue;

                        }

                        // 监测是否为字符按键
                        ch = Keys_get9x6Char(input);
                        if (ch != NULL_CHAR
                                insCharToStr(content, ch, pos);
                                pos++;
                                length++;
                                if (pos > 63)
                                        pos = 63;
                                if (length > 64)
                                        length = 64;
                        }

                        // 显示记事本文本内容
                        WriteContent(content, length);

                        // 设置光标位置
                        setLcdPos(pos);

}

/**
 * 插入字符到字符串中
 * @param str   字符串
 * @param ch    欲插入的字符
* @param index 插入位置
 */
void insCharToStr(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int index)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char tmp1, tmp2;

        while(i < 64) {
                if (i == index) {
                        tmp1 = str;
                        str = ch;
                } else if (i > index
                        tmp2 = str;
                        str = tmp1;
                        tmp1 = tmp2;

                i++;
        }
}

/**
* 从字符串中删除指定位置处的字符
* @param str   字符串
* @param index 欲删除字符的位置
 */
void delCharFromStr(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index)
{
        unsigned int i = 0;

        while(i < 64) {
                if (i >= index
                        if (i == 63)
                                str = 0x20;
                        else {
                                str = str[i+1];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