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仿真与2402关机多种状态保存源码

楼主(2019-01-22):
单片机LCD12864仿真与2402关机多种状态保存源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Doff           0x3e
#define LCDon           0x3f
#define pageadd        0xb8  //ye
#define lieadd             0x40  //lie
#define hangadd        0xC0  //ha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vg=1, vs=1;
bit   ack;
sbit  sw1 = P3^2;
sbit  sw2 = P3^3;
sbit  SDA = P1^7;
sbit  SCL = P1^6;
sbit  RS  = P3^5;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sbit  cs1 = P3^1;
sbit  cs2 = P3^0;

void  Us(uchar t);
void  delay(uint k);
void  busy();
void  wricmd(uchar cmd);
void  wridat(uchar dat);
void  LCD12864init();
void  disply();
void  qiping();
void  pianxuan(uchar pianxian);
void  disply();
void  key1(void);
void  key2(void);
void  Star_I2c();
void  Stop_I2c();
void  W_B(uchar c);
uchar R_B();
void  Ack_I2c(void);
void  NoAck_I2c(void);
bit Wristrs(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bit Redstrs(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void hzfdisp(uchar px, ye, sl, n, we, uchar *wc)
char  code tupian1[]; //haixin
uchar code SHU[];
uchar code Hzfu[];
void ledoff(void)
{
        switch(vg)
        {
        case 1:          P1 = 0xfe;         break;
        case 2:          P1 = 0xfd;         break;
        case 3:          P1 = 0xfb;         break;
        case 4:          P1 = 0xf7;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vs)
        {
        case 1:          P2 = 0xfe;         break;
        case 2:          P2 = 0xfd;         break;
        case 3:          P2 = 0xfb;         break;
        case 4:          P2 = 0xf7;         break;
        default:
                break;
        };

void main()
{
        LCD12864init();
        qiping();
        tpdisp(0, 0, tupian1);
        hzfdisp(1, 6, 8,  0,   16,   Hzfu ); //-----强大的汉字与字符随意显示函数
        hzfdisp(1, 6, 24,  1,  16,  Hzfu );
        hzfdisp(1, 6, 40,  2,  16,  Hzfu );
        hzfdisp(2, 0, 0,    3,   16,  Hzfu );
        hzfdisp(2, 0, 16,  4,   16,  Hzfu );
        hzfdisp(2, 0, 32,  1,   8,    SHU );
        hzfdisp(2, 0, 40,  10, 8,    SHU );
        hzfdisp(2, 4, 0,    3,   16,  Hzfu );
        hzfdisp(2, 4, 16,  4,   16,  Hzfu );
        hzfdisp(2, 4, 32,  2,   8,    SHU );
        hzfdisp(2, 4, 40, 10,8,      SHU );
        Redstrs(0xae,4,&vg,1);  //调用存储数据
        while(1)
        {
                disply();
                ledoff();
                key();
                Wristrs(0xae,4,&vg,1); //写入24c02

}

void  disply()

                  hzfdisp(2, 0, 48, vg, 8,   SHU );
                 hzfdisp(2, 4, 48, vs, 8,   SHU );

void Us(uchar t)
{
        while(--t);

void delay(uint k)

        uint i,j ;
        for(i=0;i<k;i++)
                for(j=0;j<20;j++);
}
void busy()//LCD是否忙
{
        uchar dat,buysbit;//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RS=0;
        RW=1;
        do

                buysbit=0x00;
                EN=1;
                dat=buysbit;
                EN=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while(!(dat==0x00));
}

void key(void)

        if(sw1 == 0)

                delay(10);
                if(sw1 == 0)
                {
                        while(sw1 == 0);
                        if( vg==4)vg=1;
                        else        vg++;

        };
        if(sw2 == 0)
        {
                delay(10);
                if(sw2 == 0)
                {
                        while(sw2 == 0);
                        if( vs==4)vs=1;
                        else        vs++;

        };
}

void wricmd(uchar cmd)//写命令

    busy();//检测LCD是否忙
        RS=0;
        RW=0;
        P0=cmd;
        EN=1;
        EN=0;

void wridat(uchar dat)        //写数据到LCD程序
{
    busy();//检测LCD是否忙
        RS=1;
        RW=0;
        P0=dat;
        EN=1;
        EN=0;
}

void LCD12864init()//LCD初始化程序
{
        cs1=1;//刚开始关闭两屏
        cs2=1;
        wricmd(LCDoff);         //写初始化命令
        wricmd(pageadd+0);
        wricmd(hangadd+0);
        wricmd(lieadd+0);
        wricmd(LCDon);
}

void qiping()        //清屏
{
        uchar j,k;
        cs1=0; //左、右屏均开显示
        cs2=0;
        wricmd(pageadd+0);
        wricmd(lieadd+0);
        for(k=0;k<8;k++)            //控制页数0-7,共8页
        {
                wricmd(pageadd+k);     //每页每页进行写
                for(j=0;j<64;j++)      //每页最多可写32个中文文字或64个ASCII字符

                        wricmd(lieadd+j);
                        wridat(0x00);     //控制列数0-63,共64列,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void pianxuan(uchar pianxian)
{
        if(pianxian==1)

                cs1=0;          //开左屏
                cs2=1;
        }
        if(pianxian==2)

                cs1=1;         //开右屏
                cs2=0;
        }
        if(pianxian==3)

                cs1=0;
                cs2=0;
        }
}

//---------------------24C02程式--------------
void Star_I2c()  //开启
{
        SDA=1;  Us(1);
        SCL=1;        Us(5);
        SDA=0;  Us(5);
        SCL=0;  Us(2);
}

void Stop_I2c()//停止
{
        SDA=0;   Us(1);
        SCL=1;   Us(5);
        SDA=1;   Us(4);
}

void Ack_I2c(void)//应答
{
        SDA=0;     Us(3);
        SCL=1;     Us(5);
        SCL=0;     Us(2);
}

void NoAck_I2c(void)//非应答
{

        SDA=1;   Us(3);
        SCL=1;   Us(5);
        SCL=0;   Us(2);
}

bit Wristrs(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uchar i;
        for(i=0;i<no;i++)
    {
                Star_I2c();               //启动总线
                W_B(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W_B(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W_B(*s);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delay(1);              //必须延时等待芯片内部自动处理数据完毕
                s++;
                suba++;
    }
        return(1);
}

bit Redstrs(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
        uchar i;
        Star_I2c();               //启动总线
        W_B(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W_B(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_I2c();
        W_B(sla+1);
        if(ack==0)return(0);
        for(i=0;i<no-1;i++)
    {
                *s=R_B();              //发送数据
                Ack_I2c();             //发送就答位
                s++;
    }
        *s=R_B();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uchar code Hzfu[]={          //汉字打包搞定
             0x08,0x08,0x08,0x88,0xBE,0x00,0x00,0x00,0x00,0xBE,0xBE,0x3E,0x88,0x88,0x08,0x08,
        0x04,0x06,0x07,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46,0x43,0x61,0x61, //花 /---1
                0x10,0x10,0x10,0xFE,0xFE,0xFE,0x10,0x00,0x00,0x00,0x00,0x46,0x46,0xFE,0xFE,0x00,
        0x00,0x3F,0x3F,0x3F,0x13,0x13,0x3F,0x00,0x00,0x00,0x00,0x42,0x42,0x7F,0x7F,0x00, //蝴 /---2
                0xF0,0x10,0xFC,0xFC,0x10,0xF0,0x08,0xFE,0x88,0xBE,0xBE,0xA8,0xBE,0xBE,0x88,0x88,
        0x43,0x42,0x7F,0x7F,0x22,0x73,0x60,0x62,0x1A,0x0E,0x7F,0x7F,0x0E,0x1A,0x62,0x02, //蝶 /---3
            0x10,0x10,0x10,0xFF,0x90,0x50,0x00,0x00,0x00,0x00,0x8E,0x88,0x88,0x98,0x88,0x00,
        0x02,0x42,0x81,0x7F,0x00,0x40,0x40,0x00,0x00,0x00,0x00,0x08,0x16,0x31,0x20,0x00, //按 /---4
        0x40,0x30,0xEF,0x28,0x28,0x44,0x64,0xDC,0x10,0x54,0xFF,0x54,0x54,0x7C,0x10,0x00,
...
                0x80,0x40,0xF0,0x2F,0x02,0x04,0xE4,0xA4,0xB4,0xAF,0xA6,0xA4,0xE4,0x04,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40,0x40,0x7F,0x4A,0x4A,0x4A,0x4A,0x4A,0x7F,0x40,0x40,0x00, //值 /---6
};

uchar code SHU[]={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
                0x00,0x70,0x08,0x08,0x00,0x0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3
                0x00,0x00,0xC0,0x20,0x10,0x00,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4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5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6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7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8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9
                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  :  /---10
                0x08,0x78,0x88,0x00,0x00,0xC8,0x38,0x08,0x00,0x00,0x07,0x38,0x0E,0x01,0x00,0x00,//  v  /---11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A  /---12
                0x06,0x06,0xE0,0x10,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20,// 温度符号 /13
};
char code tupian1[]={ //meiyu
        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
...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Doff          0x3e
#define LCDon           0x3f
#define pageadd         0xb8  //ye
#define lieadd          0x40  //lie
#define hangadd         0xC0  //ha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vg=1, vs=1;
bit   ack;
sbit  sw1 = P3^2;
sbit  sw2 = P3^3;
sbit  SDA = P1^7;
sbit  SCL = P1^6;
sbit  RS  = P3^5;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sbit  cs1 = P3^1;
sbit  cs2 = P3^0;

void  Us(uchar t);
void  delay(uint k);
void  busy();
void  wricmd(uchar cmd);
void  wridat(uchar dat);
void  LCD12864init();
void  disply();
void  qiping();
void  pianxuan(uchar pianxian);
void  disply();
void  key1(void);
void  key2(void);
void  Star_I2c();
void  Stop_I2c();
void  W_B(uchar c);
uchar R_B();
void  Ack_I2c(void);
void  NoAck_I2c(void);
bit Wristrs(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bit Redstrs(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强大的汉字与字符随意显示函数
void hzfdisp(uchar px, ye, sl, n, we, uchar *wc)
char  code tupian1[]; //haixin
uchar code SHU[];
uchar code Hzfu[];
void ledoff(void)
{
        switch(vg)

        case 1:          P1 = 0xfe;         break;
        case 2:          P1 = 0xfd;         break;
        case 3:          P1 = 0xfb;         break;
        case 4:          P1 = 0xf7;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vs)
        {
        case 1:          P2 = 0xfe;         break;
        case 2:          P2 = 0xfd;         break;
        case 3:          P2 = 0xfb;         break;
        case 4:          P2 = 0xf7;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
{
        LCD12864init();
        qiping();
        tpdisp(0, 0, tupian1);
        hzfdisp(1, 6, 8,  0,  16,  Hzfu );  //1片,2页,3列,4号,5位,6字/符数组
        hzfdisp(1, 6, 24, 1,  16,  Hzfu );
        hzfdisp(1, 6, 40, 2,  16,  Hzfu );
        hzfdisp(2, 0, 0,  3,  16,  Hzfu );
        hzfdisp(2, 0, 16, 4,  16,  Hzfu );
        hzfdisp(2, 0, 32, 1,  8,   SHU );
        hzfdisp(2, 0, 40, 10, 8,   SHU );
        hzfdisp(2, 4, 0,  3,  16,  Hzfu );
        hzfdisp(2, 4, 16, 4,  16,  Hzfu );
        hzfdisp(2, 4, 32, 2,  8,   SHU );
        hzfdisp(2, 4, 40, 10, 8,   SHU );
        Redstrs(0xae,4,&vg,1);  //调用存储数据
        while(1)
        {
                disply();
                ledoff();
                key();
                Wristrs(0xae,4,&vg,1); //写入24c02
        }
}

void  disply()
{
                  hzfdisp(2, 0, 48, vg, 8,   SHU );
                 hzfdisp(2, 4, 48, vs, 8,   SHU );
}

void Us(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uint k)

        uint i,j ;
        for(i=0;i<k;i++)
                for(j=0;j<20;j++);
}

void busy()//LCD是否忙
{
        uchar dat,buysbit;//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RS=0;
        RW=1;
        do

                buysbit=0x00;
                EN=1;
                dat=buysbit;
                EN=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while(!(dat==0x00));
}

void key(void)
{
        if(sw1 == 0)
        {
                delay(10);
                if(sw1 == 0)
                {
                        while(sw1 == 0);
                        if( vg==4)vg=1;
                        else        vg++;
                }
        };
        if(sw2 == 0)
        {
                delay(10);
                if(sw2 == 0)

                        while(sw2 == 0);
                        if( vs==4)vs=1;
                        else        vs++;
                }
        };

}

void wricmd(uchar cmd)//写命令

    busy();//检测LCD是否忙
        RS=0;
        RW=0;
        P0=cmd;
        EN=1;
        EN=0;

void wridat(uchar dat)        //写数据到LCD程序
{
    busy();//检测LCD是否忙
        RS=1;
        RW=0;
        P0=dat;
        EN=1;
        EN=0;
}

void LCD12864init()//LCD初始化程序
{
        cs1=1;//刚开始关闭两屏
        cs2=1;
        wricmd(LCDoff);         //写初始化命令
        wricmd(pageadd+0);
        wricmd(hangadd+0);
        wricmd(lieadd+0);
        wricmd(LCDon);
}

void qiping()        //清屏

        uchar j,k;
        cs1=0; //左、右屏均开显示
        cs2=0;
        wricmd(pageadd+0);
        wricmd(lieadd+0);
        for(k=0;k<8;k++)            //控制页数0-7,共8页

                wricmd(pageadd+k);     //每页每页进行写
                for(j=0;j<64;j++)      //每页最多可写32个中文文字或64个ASCII字符

                        wricmd(lieadd+j);
                        wridat(0x00);     //控制列数0-63,共64列,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void pianxuan(uchar pianxian)
{
        if(pianxian==1)

                cs1=0;          //开左屏
                cs2=1;

        if(pianxian==2)

                cs1=1;         //开右屏
                cs2=0;

        if(pianxian==3)
        {
                cs1=0;
                cs2=0;

//---------------------24C02程式--------------
void Star_I2c()  //开启
{
        SDA=1;  Us(1);
        SCL=1;        Us(5);
        SDA=0;  Us(5);
        SCL=0;  Us(2);
}

void Stop_I2c()//停止
{
        SDA=0;   Us(1);
        SCL=1;   Us(5);
        SDA=1;   Us(4);

void Ack_I2c(void)//应答
{
        SDA=0;     Us(3);
        SCL=1;     Us(5);
        SCL=0;     Us(2);
}

void NoAck_I2c(void)//非应答
{

        SDA=1;   Us(3);
        SCL=1;   Us(5);
        SCL=0;   Us(2);
}

bit Wristrs(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
        uchar i;
        for(i=0;i<no;i++)
    {
                Star_I2c();               //启动总线
                W_B(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W_B(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W_B(*s);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delay(1);              //必须延时等待芯片内部自动处理数据完毕
                s++;
                suba++;
    }
        return(1);
}

bit Redstrs(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
        uchar i;
        Star_I2c();               //启动总线
        W_B(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W_B(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_I2c();
        W_B(sla+1);
        if(ack==0)return(0);
        for(i=0;i<no-1;i++)
    {
                *s=R_B();              //发送数据
                Ack_I2c();             //发送就答位
                s++;
    }
        *s=R_B();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uchar code Hzfu[]={          //汉字打包搞定
             0x08,0x08,0x08,0x88,0xBE,0x00,0x00,0x00,0x00,0xBE,0xBE,0x3E,0x88,0x88,0x08,0x08,
        0x04,0x06,0x07,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46,0x43,0x61,0x61, //花 /---1
                0x10,0x10,0x10,0xFE,0xFE,0xFE,0x10,0x00,0x00,0x00,0x00,0x46,0x46,0xFE,0xFE,0x00,
        0x00,0x3F,0x3F,0x3F,0x13,0x13,0x3F,0x00,0x00,0x00,0x00,0x42,0x42,0x7F,0x7F,0x00, //蝴 /---2
                0xF0,0x10,0xFC,0xFC,0x10,0xF0,0x08,0xFE,0x88,0xBE,0xBE,0xA8,0xBE,0xBE,0x88,0x88,
        0x43,0x42,0x7F,0x7F,0x22,0x73,0x60,0x62,0x1A,0x0E,0x7F,0x7F,0x0E,0x1A,0x62,0x02, //蝶 /---3
            0x10,0x10,0x10,0xFF,0x90,0x50,0x00,0x00,0x00,0x00,0x8E,0x88,0x88,0x98,0x88,0x00,
        0x02,0x42,0x81,0x7F,0x00,0x40,0x40,0x00,0x00,0x00,0x00,0x08,0x16,0x31,0x20,0x00, //按 /---4
        0x40,0x30,0xEF,0x28,0x28,0x44,0x64,0xDC,0x10,0x54,0xFF,0x54,0x54,0x7C,0x10,0x00,
...
                0x80,0x40,0xF0,0x2F,0x02,0x04,0xE4,0xA4,0xB4,0xAF,0xA6,0xA4,0xE4,0x04,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40,0x40,0x7F,0x4A,0x4A,0x4A,0x4A,0x4A,0x7F,0x40,0x40,0x00, //值 /---6
};

uchar code SHU[]={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0x00,0x00,0xC0,0x20,0x10,0x00,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
                0x08,0x78,0x88,0x00,0x00,0xC8,0x38,0x08,0x00,0x00,0x07,0x38,0x0E,0x01,0x00,0x00,//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0x06,0x06,0xE0,0x10,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20,
};
char code tupian1[]={ //meiyu
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