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dht11温湿度数码管显示proteus仿真与程序源码

楼主(2019-01-22):
基于51单片机的dht11温湿度数码管显示proteus仿真与程序源码

仿真原理图如下

按button1可以切换模式
模式0 只显示温度
模式1 只显示湿度
模式2 动态显示温度和湿度,每5s切换一次

实物如下
温度显示

湿度显示  小数

模式选择,自动显示切换湿度和温度,只显示温度,只显示湿度。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bit DHT_Start();
bit DHT_ByteRead(unsigned char *dat);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void Display_hum(unsigned char *num);
void Display_temp(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unsigned char str=88;
unsigned char DHT[5];

unsigned int tmr1s = 0;
unsigned int tmr10ms = 0;
unsigned char st=0;
unsigned int sdd=0;
unsigned char td=0;
unsigned char mode=0;

bit flag1s = 0;
bit flag10ms = 0;
int x;

sbit button1=P0^0;
sbit dot=P1^3;   //数码管小数点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延时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x;c>0;c--)
    {
                for(b=102;b>0;b--)
        for(a=3;a>0;a--);

}
void main()
{

    bit tmp;
        dot=0;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0);  //T0定时10ms
//        M1=0; M1=0;M2=0;M3=0;D1=0;D2=0;
    DHT_Start();
    delay(5);

    while (1)
    {

        if(flag10ms)  //数码管刷新频率

                   if(st==0){
                                Display_temp(&str);
                                flag10ms=0;
                        }
                   else if(st==1)

                      Display_hum(&str);
                          flag10ms=0;
                        }

                else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湿度

                DHT_Start();
                   tmp=DHT_ByteRead(&DHT);
                   if(tmp==1)

                          if(st==0)
                          {
                             str = DHT[2] ;             //温度
                                Display_temp(&str);
                            flag1s =0;         //标志位清零
                          }
                          else if(st==1){

                          str = DHT[0] ;  //湿度
                  Display_hum(&str);
                                  flag1s =0;         //标志位清零
                          }

                   }

                if(button1==0)

                   delay(2);

                   if(button1==0)

                                mode++;
                                switch(mode)

                                  case 0:  st=0;      break;
                                  case 1:  st=1;      break;
                                  case 2:  td=1;      break;
                                  default:     break;

                                if(mode>=3)
                                {
                                  td=0;
                                  mode=0;

                                while(button1==0)
                                {
                                }

                   }

                }

         }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完成1秒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1s++;
        sdd++;
        tmr10ms++;

        if(tmr10ms>=1)           //  数码管刷新频率
        {
                  tmr10ms=0;
                flag10ms = 1;
        }
        if(td==1)
        {
          if(sdd>=500)           //温度显示5s        、湿度显示5s

             sdd=0;
             if(st==0)
             {
               st=1;
                 }
                 else st=0;
          }

    if (tmr1s >= 200)  //1s 数据更新频率

        tmr1s = 0;
        flag1s = 1;
        }

}

下载:

网友(2019-12-06):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2020-05-08):
收藏了啦啦啦啦啦

网友:
    为什么出来之后有错误?

网友:
    为什么打开是三个代码吗?求回答

网友:
    大佬康康

网友:
看看看 借鉴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2020-07-01):
让我看看怎么样,谢谢分享

网友:
    看看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20-11-28):
    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特地前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9-01-22):

仿真原理图如下

按button1可以切换模式
模式0 只显示温度
模式1 只显示湿度
模式2 动态显示温度和湿度,每5s切换一次

实物如下
温度显示

湿度显示  小数

模式选择,自动显示切换湿度和温度,只显示温度,只显示湿度。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bit DHT_Start();
bit DHT_ByteRead(unsigned char *dat);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void Display_hum(unsigned char *num);
void Display_temp(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unsigned char str=88;
unsigned char DHT[5];

unsigned int tmr1s = 0;
unsigned int tmr10ms = 0;
unsigned char st=0;
unsigned int sdd=0;
unsigned char td=0;
unsigned char mode=0;

bit flag1s = 0;
bit flag10ms = 0;
int x;

sbit button1=P0^0;
sbit dot=P1^3;   //数码管小数点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延时ms

    unsigned char a,b,c;
        for(c=x;c>0;c--)
    {
                for(b=102;b>0;b--)
        for(a=3;a>0;a--);
        }
}
void main()
{

    bit tmp;
        dot=0;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0);  //T0定时10ms
//        M1=0; M1=0;M2=0;M3=0;D1=0;D2=0;
    DHT_Start();
    delay(5);

    while (1)
    {

        if(flag10ms)  //数码管刷新频率

                   if(st==0){
                                Display_temp(&str);
                                flag10ms=0;

                   else if(st==1)

                      Display_hum(&str);
                          flag10ms=0;
                        }

                else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湿度

                DHT_Start();
                   tmp=DHT_ByteRead(&DHT);
                   if(tmp==1)

                          if(st==0)

                             str = DHT[2] ;             //温度
                                Display_temp(&str);
                            flag1s =0;         //标志位清零
                          }
                          else if(st==1){

                          str = DHT[0] ;  //湿度
                  Display_hum(&str);
                                  flag1s =0;         //标志位清零

                   }
        }
                if(button1==0)

                   delay(2);

                   if(button1==0)

                                mode++;
                                switch(mode)

                                  case 0:  st=0;      break;
                                  case 1:  st=1;      break;
                                  case 2:  td=1;      break;
                                  default:     break;
                                }
                                if(mode>=3)

                                  td=0;
                                  mode=0;

                                while(button1==0)
                                {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完成1秒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1s++;
        sdd++;
        tmr10ms++;

        if(tmr10ms>=1)           //  数码管刷新频率
        {
                  tmr10ms=0;
                flag10ms = 1;

        if(td==1)

          if(sdd>=500)           //温度显示5s        、湿度显示5s

             sdd=0;
             if(st==0)
             {
               st=1;
                 }
                 else st=0;

        }
    if (tmr1s >= 200)  //1s 数据更新频率

        tmr1s = 0;
        flag1s = 1;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