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LC滤波器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9-01-22):
首先,感谢各路大神能够抽空看我的求助帖。本人是一名纯正的射频菜鸟,准备学习射频,这是背景。
目前工作环境及时间还可以,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一些实验。于是选择了高频滤波器(正好之前与一个高频滤波器订单错过)。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想先设计一个中心频率为1.35GHz带宽100MHz,最大衰减量不小于40dB的巴特沃斯滤波器,因无仿真软件,只能靠计算来设计,但是计算出来的电感电容总有非常小的数值使得实验无法操作。比如0.1pF,0.1nH。小弟根据资料上各种变换尝试调整,始终不能解决,求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如果是高频滤波器,怎么会有带宽指标?
楼主不用仿真软件设计滤波器,用手算,这才是传说中的顶尖高手啊。
江湖上己经有二十多年没见过这种功夫。

网友A:
我也是学习者。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说个大概。你想做的是一个宽频带阻滤波器,频率在1.35G,带宽100MHz,抑制度大于40dBc。用软件算出来的电感电容值,其实是应该很小,只是用普通的电容电感是无法实现的,即使造出来精度也没法保证。大于300MHz的频率,电容电感需要用微波谐振器来实现,做在PCB板上其实就是一段段微带线~ 所以你要做这个滤波器的话需要先学习相关知识才行,然后用仿真软件设计,最后打板微调。靠软件自动算是不靠谱的哦

网友:
还是要学习一下ADS 仿真软件,很方便的。

网友:
其实你原始的输入中只有通带的频率和抑制度要求,少了个上下通带频率。我加了个上1G,
打开了ADS。用filter的designguide 做了仿真,前后只用了3分钟,包括启动软件的过程。

网友:
ADS只给出了原型,没有变化的。这些原型可是作为你设计的参考,当前这些器件参数还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学习者。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说个大概。你想做的是一个宽频带阻滤波器,频率在1.35G,带宽100MHz,抑 ...

如果是带阻滤波器,为什么要用巴特沃滋滤波器呢。在这么窄(7%)的带阻内,边沿还很陡峭(40dB),必然会有很小的电感和很小的电容量,用集总元件无法实现。

巴特沃滋带阻滤波器在阻带内的S21群时延特征较好,但没有意义啊——因为信号都被阻掉了
巴特沃滋本来是用于边沿不陡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