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电机驱动辐射发射超标)

楼主(2019-01-22):
最近新做了一套直流电机驱动器,进行EMC测试,结果是辐射发射超标,求高手支招。

整个系统示意图如下:

控制器控制电机M1转动,电机M1的驱动轮通过皮带和电机M2连接,电机M2的U,V线接电阻两端。实际就是把M2作为发电机使用,模拟实际负载。

控制器和M1的连线使用屏蔽层屏蔽,该屏蔽层接控制器外壳的接地螺栓再接大地。M2和电阻的连线也加屏蔽层,单独接地(实际测试中试过两边大地接一起,辐射超标更多,后改为单独接地)。

实际测试结果如下,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屏蔽线应该双端良好接地,一端接控制器外壳,另一端接电机外壳;然后DC口双线对控制器外壳加共摸电容滤波,推荐1nF

网友:
    从这里看到的数据,屏蔽线目前已经起了作用,高频辐射是有效抑制了的;重点要处理电源相关的,和驱动电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