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最小栅格移动器件问题

楼主(2019-01-22):
    如题,
    选中元件,
按住shift再按方向键左右最小栅格移动,正常。
按住shift+方向键上下无法移动,提示错误:E- *Error* fileLeng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detail_dis/pcb_display.txt"
    请问上下方向无法以最小栅格移动器件么?

网友:
    这都是事先定义的快捷键,上下方向移动的快捷键少了对应的匹配文件

网友:
    快捷键没设置,在env文件添加一下

楼主:
    怎么设置?
    ENV里找到如下,左右好使上下不好使
alias SUp        "move;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SDown      "move;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SLeft      "move;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SRight     "move; ipick_to_gridunit +1"
左右好使上下不好使

网友:
    我的也是
166版本的
    按下shift+上下箭头,出问题
按住shift+方向键上下无法移动,提示错误:E- *Error* fileLeng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detail_dis/pcb_display.txt"
    按下shift+上下箭头,不能设置吗?还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