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基础的电路分析问题

楼主(2019-01-22):
如图用戴维南定理如何推导计算出A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圖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戴维南定律从输出端看也称为等效电压源定律,所以就是分析电压源及电压源内阻大小。
具体步骤:
1.划出为有源两端网络(电压源),断开此电压源与外部电路,然后标记其内部电流方向即电位减小方向。
电压源开路电压UOC=3.85+I*R3=5-I*R1=4.425V,I=0.02875mA
2.戴维南定律:电压源短路,电流源断路;可以计算已划出的电源内阻为R=(R1*R3)/(R1+R3)=10K
3.电压源内阻对外部电路分压原理,ua=4.425*[10/(10+10)]=2.2125

网友:
    简单的思路是,流过R2的电流等于流过R1和R3之和,这样,设A点电压为UA,就有如下等式 (5-UA)/20+(3.85-UA)/20 = UA/10。解出 UA = 2.2125V。 戴维南应该是这种思路的总结概括 。 不过忘记了。6L让我回想起戴维南的解法。

网友:
    我觉得我是不是在学校没去听过课

网友:
    2.2125V 正解

网友:
    高手蛮多的嘛!

网友:
    温习下戴维南定律!!

网友:
    好好看一下《电路》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