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orcad library builder导出capture symbol失败,需要设置环境变量

楼主(2019-01-22):
orcad library builder export orcad symbol 时失败,提示我们察看ebsession.log,看到log中是执行了命令:C:\cadence\SPB_17.2\tcltk\bin\tclsh.exe "C:\Cadence\LibraryBuilder\Scripts\emaEdaBuilderUtils.enc" "C:\Users\Happy\Documents\nRF52810.xml" "C:\Users\Happy\Documents\allegro.olb" "nRF52810" 0 "C:\Users\Happy\AppData\Local\Temp\tmp30A2.tmp"

时失败,把这个完整命令行复制到cmd窗口执行,得到更加详细的错误信息:
无法定位cds_root.exe程序。

而搜索cadence安装目录,发现cds_root.exe位于C:\Cadence\SPB_17.2\tools\bin,因此咱把这个目录添加到windows的环境变量中,重启library builder即可。

网友:
    如果装了几个版本的话,当前版本要是17.2的。

网友A:
    怎么增加环境变量?

楼主(2019-02-21):
引用 网友A:
怎么增加环境变量?

兄弟设置环境变量,windows下,主要是指把路径增加到PATH上.
    也就是把C:\Cadence\SPB_17.2\tools\bin增加到你的系统环境变量的PATH中,注意是分号分割.

    这个是win7的,其他版本的windows类似: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b24f6c82cba6dc86bfe5da9f.html

网友(2019-09-21):
    我也遇到这问题,搞死人了

网友B(2020-02-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按你说的弄了还是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按你说的弄了还是解决不了

他有让你查看日志吗?把日志看看,然后,确认是不是我帖子说的日志:提示你无法定位cds_root.exe,如果是,则按我说的把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如果不是,请把日志贴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有让你查看日志吗?把日志看看,然后,确认是不是我帖子说的日志:提示你无法定位cds_root.exe,如果是 ...

11:51:07 Starting tcl/tk process D:\Cadence\Cadence_SPB_16.6\tools\tcltk\8.4\bin\tclsh.exe "D:\Cadence\LibraryBuilder\Scripts\emaEdaBuilderUtils.enc" "D:\Cadence\LibraryBuilder\library\STM32F103C8T6.xml" "D:\Cadence\LibraryBuilder\library\library.olb" "STM32F103C8T6" 0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tmpD2D9.tmp"
11:51:09 tcl/tk process exited with output
    11:51:09 Export process returned with response
11:51:09 E-
11:51:09 E-Failed to export symbol.
。。。。。。。。。。。。。。。。。。。。。。。。。。。。。。
    没有中文字符,我按你说的把路径添加进去也不行,大佬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有让你查看日志吗?把日志看看,然后,确认是不是我帖子说的日志:提示你无法定位cds_root.exe,如果是 ...

    添加到系统变量还是用户变量,我添加的用户变量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到系统变量还是用户变量,我添加的用户变量不管用

您仔细看他的日志:  D:\Cadence\Cadence_SPB_16.6\tools\tcltk\8.4\bin\tclsh.exe "D:\Cadence\LibraryBuilder\Scripts\emaEdaBuilderUtils.enc" "D:\Cadence\LibraryBuilder\library\STM32F103C8T6.xml" "D:\Cadence\LibraryBuilder\library\library.olb" "STM32F103C8T6" 0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tmpD2D9.tmp"

把上面这句话,复制粘贴到你的cmd命令行窗口执行,看看输出什么错误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仔细看他的日志:  D:\Cadence\Cadence_SPB_16.6\tools\tcltk\8.4\bin\tclsh.exe "D:\Cadence\LibraryBu ...

    cmd之后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d之后这样的

    根据你的贴图,他提示无法找到ortclprotector  tcl 包,这个跟本帖子的原因完全不同,本帖子的错误提示是无法定位cds_root.exe。

因此,我只能建议您检查一下,你的library builder是否是16.6版本的?根据你的日志,你用的是16.6的orcad/allegro,因此我猜测library builder可能也需要对应这个版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贴图,他提示无法找到ortclprotector  tcl 包,这个跟本帖子的原因完全不同,本帖子的错误提示是 ...

    biulder是16.6.62,不知道匹配不匹配,我觉得也是tcl脚本的问题,我再找个别的版本biulder试试吧,谢谢了

网友:
    各位大侠,有哪位把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和上图

网友:
    到处找,搞不定,我找了一个免安装版的,破译也不行,破解的lisence是怎么弄的,我按allegro方法破解不行

网友:
有解决了的,望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0-05-27):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 导出无错误无警告 但是没有.olb文件的?

网友:
    没遇到过,了解一下

网友C(2020-11-08):
    帮我看下这个要怎么办,我用的是OrcadLibrary
    builder17.2,cadence用的是17.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我看下这个要怎么办,我用的是OrcadLibrary
 builder17.2,cadence用的是17.4

    翻译过来是提示我找不到cadence的安装位置,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