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层叠设计

楼主(2019-01-23):
pcb的层叠设计的厚度有什么比例的要求吗,铜皮的厚度,介质层的厚度有什么要求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

ad18

网友:
问你们板厂拿数据

网友:
2/3层间介质太厚,大多板厂会用一个裸core,这样两个完整芯板+裸芯板,费用会高不少。可以考虑 2/3层间core,1/4层作为裸铜箔贴上。

网友:
四层板一般都是一层芯板,两边对称加PP和铜箔,表层都是走信号的微带线,若有阻抗要求,则要反推阻抗要求下线宽大于4mil时,最近参考层的间隙,确定参考层间隙后,再确定其它层厚。铜箔厚度对阻抗影响很小对厚度影响小,主要与布线的载流能力有关系,一般内外层选用1OZ就OK的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我一般让板厂自己调

网友(2019-03-01):
板厂有自己的设计规范,可让他们根据你的总厚度和层数提供几种参考

网友:
一般找板厂先提供层叠介质厚度的各种基材参数。用仿真软件计算出需做阻抗线在相应层走线需要的线宽。以便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