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LCC 电容短路失效

楼主(2019-01-23):
MLCC 电容短路失效在电路设计上有没有隔离的办法?

网友:
个人觉得:1.调整电容的耐压值;2.并联TVS管保护一下哦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原因了,我之前碰到过是外部应力导致电容破碎短路的,这种就改善PCB布局,电容串联两个 一个水平放置 一个垂直放置.

网友:
    MLCC很多短路失效都是因为受到了外力冲击,比如方向或者焊接的问题受到了热应力

网友:
    与其花时间考虑如何隔离电容失效,不如从设计上考虑清楚如何避免电容短路失效。之前项目有遇到过由于结构对PCBA的支撑不够导致PCBA形变过大,以及电容摆放位置不合理进而引起电容断裂的问题。后来从两个方面做了改善,一是增加结构对PCBA的支撑,减小产品受外力情况下板子形变量;二是仿真板子主要应力集中点和形变方向,电容布局时尽量远离应力集中点,如果无法远离就将电容摆放方向与形变方向保持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