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机测试时的负载制动器

楼主(2019-01-23):
如何选择电机测试时的负载制动器 【导读】目前市场上电机测试系统的电机负载种类繁多,例如电涡流制动器负载、磁粉制动器负载、磁滞制动器负载、伺服电机负载等。考虑到被测电机的特性及成本,选择一款合适的负载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才能选择一款合适的电测试平台的负载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各类型的负载制动器的特性及工作原理

一、 电涡流制动器

  电涡流制动器是目前国内先进的模拟加载设备,主要用来模拟各种动力装置的输出性能,由感应盘、电枢和励磁部分等组成。当与转子同轴装配的励磁线圈通直流电时,其产生的磁通经电枢体、涡流环、气隙和转子形成闭合回路。由于转子外圆面被制成有均匀分布的齿和槽,故在气隙和电枢体或涡流环表面产生疏密相间的磁场,因此,转子被拖动旋转时,电枢体和涡流环内表面上任何一点的磁场产生叫变变化,由此感应出涡流,在涡流和磁场的耦合作用下,在转子上产生制动力矩。由于电枢体是通过机座固定在底板上的,故转子无法带动电枢体旋转,动力机械输出的功率被转化成电枢体和涡流环上涡流产生的等值热量,热量由进入电枢体和涡流环冷却水槽中持续不断的冷却水及涡流制动器自身消耗。对应于励磁线圈每一恒定的电流,电涡流制动器均表现出一条转矩依附于转速的稳定制动特性曲线,通过改变励磁电流的大小,即可以改变制动力矩。
二、磁粉制动器
  磁粉制动器是采用磁粉作介质,在通电情况下形成磁粉链来传递扭矩的新型传动元件,由内转子、外转子、激磁线圈及磁粉组成。当线圈不通电时,主动转子旋转,由于离心力的作用,磁粉被甩在主动转子的内壁上,磁粉与从动转子之间没有接触,主动转子空转。接通直流电源后产生电磁场,工作介质磁粉在磁力线作用下形成磁粉链,把内转子、外转子联接起来,从而达到传递、制动扭矩的目的。在同滑差无关的情况下能够传递一定的转矩,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无污染、无噪音、无冲击振动节约能源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