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L-6 1602

楼主(2019-01-23):
ATmega16L-6 1602

//1602液晶相关I/O设置
#define Rs  PORTC4_bit
#define RW  PORTC5_bit
#define E   PORTC6_bit
#define LCDDAT PORTD

#define iDat    1                //数据标志
#define iCmd    0                //指令标志

//DatCmd==0--1602写命令函数
//DatCmd==1--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Cmd,unsigned char dataByte)

        if (DatCmd == iCmd)                //指令操作
                Rs=0;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控制命令
        else
                Rs=1;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数据

        RW=0;                //选择写状态
        LCDDAT=dataByte;        //将命令字通过RD口送至DB
        E=1;                 //E高电平将命令字写入1602液晶
    delay_us(850);
        E=0;                 //写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

//1602液晶显示地址写函数
void LCD1602_Goto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x&=0x0f;             //列地址限制在0-15间
        y&=0x01;             //行地址限制在0-1间
        if(y==1)             //如果是第2行
                LCD1602_Writebyte(iCmd,(x+0x40)|0x80); //将列地址写入
        else                 //如果是第1行
                LCD1602_Writebyte(iCmd,x|0x80);        //将列地址写入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_ms(15);
    LCD1602_Writebyte(iCmd,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_ms(5);
    LCD1602_Writebyte(iCmd,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_ms(5);
    LCD1602_Writebyte(iCmd,0x38);

    LCD1602_Writebyte(iCmd,0x38);
    LCD1602_Writebyte(iCmd,0x08); //显示功能关,无光标
    LCD1602_Writebyte(iCmd,0x01); //清屏
    LCD1602_Writebyte(iCmd,0x06);  //写入新的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LCD1602_Writebyte(iCmd,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
}

//1602液晶指定地址显示函数
void LCD1602_Displa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LCD1602_GotoXY(x,y);                    //先将地址信息写入
        LCD1602_Writebyte(iDat,buf);  //再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void LCD1602_print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String)

        LCD1602_GotoXY(x,y);
        while(*pString)//while((*pString)!='\0')//        //只要字符串没写完就继续写

                LCD1602_Writebyte(iDat,*pString++);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um=1223;
    DDRC=0XFF;
    DDRD=0XFF;
    PORTC=0B00000000;
    PORTD=0B00000000;

    LCD1602_init();
    LCD1602_prints(0,0,"Zeroer1223");

    while(1)
    {
                delay_ms(500);
                if(++num>9999) num=0;
                LCD1602_Display(6,1,num/1000+'0');//千位
                LCD1602_Display(7,1,(num%1000)/100+0X30);//百位
                LCD1602_Display(8,1,(num%100)/10+0x30);//十位
                LCD1602_Display(9,1,(num%10)+'0'); //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