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资料和案例精解!

楼主(2019-01-23):
C语言程序资料和案例精解!

【程序1】
题目:有1、2、3、4个数字,能组成多少个互不相同且无重复数字的三位数?都是多少? 1.程序分析:可填在百位、十位、个位的数字都是1、2、3、4。组成所有的排列后再去      掉不满足条件的排列。
main()
{
int i,j,k;
printf("\n");
for(i=1;i<5;i++)    /*以下为三重循环*/
 for(j=1;j<5;j++)
or (k=1;k<5;k++)
   {
    if (i!=k&&i!=j&&j!=k)    /*确保i、j、k三位互不相同*/
    printf("%d,%d,%d\n",i,j,k);
   }
}
==============================================================
【程序2】
题目:企业发放的奖金根据利润提成。利润(I)低于或等于10万元时,奖金可提10%;利润高 于10万元,低于20万元时,低于10万元的部分按10%提成,高于10万元的部分,可可提成7.5%;20万到40万之间时,高于20万元的部分,可提成5%;40万到60万之间时高于40万元的部分,可提成3%;60万到100万之间时,高于60万元的部分,可提成1.5%,高于100万元时,超过100万元的部分按1%提成,从键盘输入当月利润I,求应发放奖金总数?
main()
{
long int i;
int bonus1,bonus2,bonus4,bonus6,bonus10,bonus;
scanf("%ld",&i);
bonus1=100000*0.1;bonus2=bonus1+100000*0.75;
bonus4=bonus2+200000*0.5;
bonus6=bonus4+200000*0.3;
bonus10=bonus6+400000*0.15;
 if(i<=100000)
  bonus=i*0.1;
 else if(i<=200000)
     bonus=bonus1+(i-100000)*0.075;
    else if(i<=400000)
        bonus=bonus2+(i-200000)*0.05;
       else if(i<=600000)
           bonus=bonus4+(i-400000)*0.03;
          else if(i<=1000000)
              bonus=bonus6+(i-600000)*0.015;
             else
              bonus=bonus10+(i-1000000)*0.01;
printf("bonus=%d",bonus);
}
==============================================================
【程序3】
题目:一个整数,它加上100后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再加上168又是一个完全平方数,请问该数是多少?
1.程序分析:在10万以内判断,先将该数加上100后再开方,再将该数加上268后再开方,如果开方后的结果满足如下条件,即是结果。请看具体分析:

#include "math.h"
main()
{
long int i,x,y,z;
for (i=1;i<100000;i++)
 { x=sqrt(i+100);   /*x为加上100后开方后的结果*/
  y=sqrt(i+268);   /*y为再加上168后开方后的结果*/
   if(x*x==i+100&&y*y==i+268)/*如果一个数的平方根的平方等于该数,这说明此数是完全平方数*/
    printf("\n%ld\n",i);
 }
}
==============================================================
【程序4】
题目:输入某年某月某日,判断这一天是这一年的第几天?
1.程序分析:以3月5日为例,应该先把前两个月的加起来,然后再加上5天即本年的第几天,特殊情况,闰年且输入月份大于3时需考虑多加一天。
main()
{
int day,month,year,sum,leap;
printf("\nplease input year,month,day\n");
scanf("%d,%d,%d",&year,&month,&day);
switch(month)/*先计算某月以前月份的总天数*/
{
 case 1:sum=0;break;
 case 2:sum=31;break;
 case 3:sum=59;break;
 case 4:sum=90;break;
 case 5:sum=120;break;
 case 6:sum=151;break;
 case 7:sum=181;break;
 case 8:sum=212;break;
 case 9:sum=243;break;
}
==============================================================
【程序5】
题目:输入三个整数x,y,z,请把这三个数由小到大输出。
1.程序分析:我们想办法把最小的数放到x上,先将x与y进行比较,如果x>y则将x与y的值进行交换,然后再用x与z进行比较,如果x>z则将x与z的值进行交换,这样能使x最小。
main()
{
int x,y,z,t;
scanf("%d%d%d",&x,&y,&z);
if (x>y)
{t=x;x=y;y=t;} /*交换x,y的值*/
if(x>z)
{t=z;z=x;x=t;}/*交换x,z的值*/
if(y>z)
{t=y;y=z;z=t;}/*交换z,y的值*/
printf("small to big: %d %d %d\n",x,y,z);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