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aint Manager 高亮问题

楼主(2019-01-23):
我的印象是高亮某个NET,譬如说3V3为黄色,那么在CM里面的3V3会有一个箭头也是黄色的,因为公司目前使用的这个版本测试过并没有,是否跟版本是否跟版本关系,目前使用SPB 16.6

网友A:
    刚试了正常,是不是COLOR里被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正常,是不是COLOR里被设置了

    帮帮看看啊  这只是一个测试版 哈哈 拿来练手,是否我家的软件无法于CM显示高亮的颜色,这与版本有关系吗,我家是基础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正常,是不是COLOR里被设置了

    找到答案了我现在家里测试确实是我们家的软件版本造成这个原因还是感谢您可以用分析长度的方式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