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9-01-23):
请教个问题,433M 调频接收模块灵敏度测试,用标准信号源E4421B输出FM信号,占空比50%,Depth/Dev 50K ; bit率(rate)2K;用示波器接接收模块输出的时候,标准信号源每1dbm减小,看示波器占空比恶化到30%~80%,该临界值时信号源的度数,就是接收模块灵敏度?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
对于无线灵敏度测试方案来说: 给定一定的标准信号,输入到测试设备中,信号强度由高到低时,解调误码率由0开始逐步变大。每个通讯制式都有自己的解调误码率标准。到达这个标准时的输入信号强度就是灵敏度。
1、你现在的给出的方案,解调输出信号占空比由50%,恶化到30%或80%,这个误码率对应的是20%和30%。要和客户讨论,这个误码率是否接受。30%的场景是3次中有1次错误,这个误码率有些高呀。
2、仪表的输出功率和功率精度 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对灵敏度的定义,每种产品都不一样的,比如GSM要求误码率小于2.44%,WCDMA小于0.1%,LTE要求吞吐量大于95%。
像楼主这样的模块我没有接触过,不过定义灵敏度还是要看具体的产品需求。如果你们产品的定义是80%的信号能够接收到就OK, 那灵敏度就定义为能够接收到80%信号的最小输入功率。我之前做过433M的遥控器,因为客户要求的是在一定距离内每次都能正确的接收到控制信号,所以定义的灵敏度是能够100%接收到控制信号的最小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