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一下DDR4 UDIMM走线规则,要取舍哪一个比较合适?

楼主(2019-01-23):
下图一是Inter的guideline建议,建议一层走完的channelA的走线,但是由于上下空间比较拥挤,没有空间调整线距之间能达到3W

图二是实际走线,想把一部分的线移动到第三层走线(即图二粉色的线:一部分CAM和4组DATA),这样就可以达到线距在3W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是调整到同一层好点,还是不在同一层而线距能达到3W好点?感谢!

图一

图一

网友:
    大神~坐的高手回答!
    不过我觉得还是符合3W规则好点~可以减少串扰。

网友:
    頂一個, 等大神回應~

网友:
    建议放到不同层去。
1、从信号质量来说,最好是放到不同层去,并拉开线距,降低串扰。
    2、放到不同层去更容易达到Intel Guideline中有关于各组线长度的要求。
3、要注意保证放到不同层后,它们的参考层符合Intel Guideline要求。
    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做一下仿真或请Intel验证一下。

网友:
    等长同层是关键。不同层要最好层结构要相同。

网友(2019-03-21):
    放在同层好,因为表层和内层速度会有差异,信号通过同样长度的表层和内层走线所花费的时间不一样,Inter有的要求严的平台内层走线的长度是实际走线长度X一个系数

网友:
    还有Inter的DDR间距有好多间距不是3W的,要按芯片资料要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