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DDR4 UDIMM 以10层板为例,为什么Inter的guideline要求走在L9层?

楼主(2019-01-23):
求大神告知DDR4 UDIMM 以10层板为例,为什么Inter的guideline要求走在L9层?如果走在L9参考层是L10还是L8?还是两层都要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UB最小

但是为什么不直接走L10层?这种一般L10都是有空间的

网友B:
    L8、L10在这个位置是大面积铺铜吗?如果是,那就是这两层都要参考,有利于控制对外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8、L10在这个位置是大面积铺铜吗?如果是,那就是这两层都要参考,有利于控制对外辐射。

以Inter提供的公版来看,只有L10铺铜,L8是悬空的。

网友:
    那就是参考L7、L10层了

网友:
    10层板为例,如走线走在08层,则会参考09和07层,而09和07一般都是负片层,而板厂在加工负片层时,补偿会比正片层大,也就是DIMM座子的通孔会掏的更大,导致DIMM信号出线跨分割。一般情况下DIMM在跑极限速率时,本身就会比较临界,因此走08会导致问题加剧。当然STUB也是另外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