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文件处理

楼主(2019-01-23):
很久没来了!
请教各位6层的HDI(2+2+2)文件超过200M,电脑运行起来非常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LED显示屏的板子,上面有32768颗LED。

网友:
    独显是必须的。。。

网友:
    Pads不适合处理规模这么大的板子,建议到Xpedition里面处理好布局布线后,在返回到Pads里面。

楼主:
    LED尺寸是1.0mm*1.0mm,每颗LED的间距是1.25mm,几乎整个TOP层全是LED焊盘(32768*4个)

网友:
    你这PCB多少尺寸?

网友:
    这个是做LED屏的吧,有这么多器件和那么多线,文件就会变很大,导出ASC在重新导入试一下,如果还是那么大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