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论坛大佬看下这情况:eda365 官方skill插件和OrCAD Library Builder封装冲突

楼主(2019-01-24):
    Loading axlcore.cxt
    Starting new design...
    Script version: 16.5
    W-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E- Window is disabled, command may not be allowed: fillin yes
    E- *Error* EDA365_New: too many arguments (0 expected, 2 given) - ("SOIC65P640X140-8N.dra" "Package Symbol")
    W-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E- Command not found: add pin
    Begin Load EDA365 skill...

    生成封装的时候出现以上代码,确实是eda365 skill冲突。我把eda365 skill删除后就可以生成了。

楼主:
    不知道是我其他设置有问题还是怎么地

网友(2019-08-26):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果然把skill删除就好了,谢谢,可能是调用skill时发生冲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