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介质的介电常数的一些疑问?包括RCC板材用什么PP片做电介质?

楼主(2019-01-24):
    1)HDI板子。如果RCC板材作为基板。请问用什么PP片?能否继续使用1080这种介电常数较大的?

2)介电常数越大,说明了什么呢?
是否意味着绝缘材料的绝缘性越好呢?
介电常数很大,束缚电子的能力越强~绝缘性能应该越强吗?
但是为什么说当介电常数约等于无穷大时,电子就会变得自由。相当于导体了?
介电常数最小是不是应该为1呢(在真空环境下)?

    请问这么解释的通俗易懂点!基础很差,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

网友A:
    频率越高,介电常数就会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高,介电常数就会越低。

越低是说明绝缘性越差吗?

网友B:
    介电常数相当于是导体的储点能力,所以越小越好,越小越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电常数相当于是导体的储点能力,所以越小越好,越小越绝缘

介电常数越小是否意味着信号耦合到相连层的平面和信号干扰难度也越大呢?

楼主:
    或者说HDI板子,用RCC作为绝缘材料的画,介电常数一般选择多少?

网友C:
1)不太清楚2)信号传播速度与介电常数的平方根是反比关系,介电常数越小,信号传播越快。真空的介电常数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太清楚2)信号传播速度与介电常数的平方根是反比关系,介电常数越小,信号传播越快。真空的介电常数为 ...

    传播速度???我想知道介电常数跟导体的绝缘性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这样我觉得就可以推断损耗和传输质量了!

网友D(2019-03-05):
    RCC 做基板?没见过这样用的,都是在需要做激光孔的层用来做绝缘介质。不过现在哪家板厂还在用RCC?不都换FR4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RCC 做基板?没见过这样用的,都是在需要做激光孔的层用来做绝缘介质。不过现在哪家板厂还在用RCC?不都换F ...

    我的意思应该是芯板的材料为RCC。PP片需不需要用的好一点!(比如介电常数低的,绝缘性应该好点吧???)
HDI板子用的不是RCC吗?FR4能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应该是芯板的材料为RCC。PP片需不需要用的好一点!(比如介电常数低的,绝缘性应该好点吧??? ...

    芯板用RCC的叠层是板厂给你推荐的?
1)搞清楚RCC到底是啥?它与FR4区别是啥?
2)FR4为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板用RCC的叠层是板厂给你推荐的?
1)搞清楚RCC到底是啥?它与FR4区别是啥?
2)FR4为什么不行?

不是很懂~能否详细说明下~RCC资料很少!
    RCC和FR-4的区别呢?

网友E:
    这是两个完全不在一个维度的名词,FR4是阻燃等级,RCC是一种板材的名称,用纯树脂做成的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两个完全不在一个维度的名词,FR4是阻燃等级,RCC是一种板材的名称,用纯树脂做成的板材。

    那应该叫FR-4吗?

网友D:
FR4确实是阻燃等级,但是大家习惯上用FR4指代玻纤板。
RCC是纯树脂的板材,不含玻璃纤维,激光穿孔会容易些。现在激光穿玻纤板也没问题(不是任意厚度),所以没再见过使用RCC 的了。

网友D:
RCC的介电常数大概是3@1G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RCC的介电常数大概是3@1GHz

介电常数越大是否表明材料内的自由电子移动的越频繁?
是否可以说明绝缘性越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4确实是阻燃等级,但是大家习惯上用FR4指代玻纤板。
RCC是纯树脂的板材,不含玻璃纤维,激光穿孔会容易 ...

    RCC与PP片主体都是树脂?差距是否就在混合物的不同?
PP片的TG值更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