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屏ESD整改

楼主(2019-01-24):
最近在做ESD测试时在VGA端口和整机外壳放电时LCD会出现显示瞬间消失,但是立刻就会恢复。
在所有数据线上增加TVS也不能解决。加接大地线也没效果。
大神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吗,只要硬件不坏。

网友:
显示消失是黑屏还是?

网友(2019-03-05):
整改可以找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