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传输线

楼主(2019-01-24):
我设置这样的传输线,得到V12的曲线图电压值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我设置的电压源的值也才1V

网友:
隐约看出Term1不是50欧。
先把Term1改为50欧,再把StopTime改为20ns(更便于看清开始波形的细节),看看仿真结果。

另外TL1的E=1200+72.396,这是什么考虑呢?

网友:
不懂,留爪围观

网友:
楼主究竟在仿真什么电路,期望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
信号源要加一个负载。
第一段的电长度要取值合理

网友: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测试点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的信号源用了Sources-Freq Domain;
汪大师的信号源用了Sources-Time Domain,还把1200度电长度微带线去掉了。估计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我觉得瞬态仿真、AC仿真之类的,用Sources-Time Domain信号源更合理吧?

网友:
学习了,希望EDA365能出一个系统的ADS 仿真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