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通流问题

楼主(2019-01-24):
    跟大家了解一下,1OZ铜厚要载1A电流,需要多宽的铜皮,用孔的话孔径多少?

网友A:
    用论坛导航栏中EDA工具箱的EDA365 tools计算一下,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论坛导航栏中EDA工具箱的EDA365 tools计算一下,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降额。

    里面温升怎么填写?

网友:
    看产品实际情况,温升就是不考虑其他条件时,当载流引起的温度上升,不影响产品正常工作。例如,当环境温度为100度时,载流引起的温度上升到110度,产品还能正常工作,此时温升就是10度。

    玩美人魚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