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的插入损耗

楼主(2019-01-25):
电源滤波器的插入损耗

定义:
插入损耗是衡量滤波器效果的指标。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EMI滤波器对干扰信号的衰减能力。它用滤波器插入前信号源直接传送给负载的功率和插入后传送给负载的功率的对数来描述。在50Ω系统内测试时,可用下式来表示:
IL=20Lg(E0/E1)
其中,IL-插入损耗(单位:dB)、EO-负载直接接到信号源上的电压、E1-插入滤波器后负载上的电压

如何测量插入损耗?
最常见的设置是使电源和阻性负载阻抗均为50Ω。插入损耗的测量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致性,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使用频谱分析仪,或调频接收器或跟踪发生器,在不带滤波器时建立一个零dB参考点。然后插入滤波器,记录在所需频率范围内提供的衰减。
对于电源线滤波器,我们感兴趣的是两种不同模式的衰减:
共模(CM)干扰信号--相线(L)与地(E)和中线(N)与地(E)间的信号。
差模(DM)干扰信号--相线(L)与中线(N)间的信号。由于电源滤波器既能抑制共模EMI信号,又能抑制差模EMI信号,所以插入损耗也应有共模插入损耗和差模插入损耗。

在测量共模插入损耗时,将滤波器电源端的L和N并在一起,信号源接在电源端和接地端之间。同时滤波器负载端的L和N也并在一起,接收机接在电源端和接地端之间。
在测量差摸插入损耗时,要分别在信号源和接收机端接入不平衡-平衡变换器和平衡-不平衡变换器。
(PS:本手册给出的共模和差模插入损耗是按上述规定测得的。还有其他插入损耗的测量方法,请参见相关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本手册提供的EMI滤波器的插入损耗与实际使用的滤波器的对干扰信号的衰减不会等同,有时还会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本手册给出的插入损耗是在50Ω系统内测得的,而实际应用时EMI滤波器端接的阻抗不是50Ω,这是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

插入损耗有何作用?
标准插入损耗数据不能精确地得出滤波器在设备中的性能,但是可以作为进料检验时验证产品吻合性的重要手段。
判断标准为:以标准方式所测得的插入损耗必须满足或超过样本上的数据。也就是说,“典型”插入损耗数据是无意义的。您所测得的数据应为最小值。样本上的大多数插入损耗数据是其能保证的最小值,可以测试此值,以说明元件的符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