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放电模型

楼主(2019-01-25):
静电放电模型

一般工业界将组件的ESD测试分类为人体放电模型(Human Body Model, HBM),机器放电模型(Machine Model, MM)及组件充电模型(Charged Device Model, CDM),而组件充电模型又可分为socketed和non-socketed两种测试方法。

HBM
人体放电模型是仿真人体因走动或其它因素而在人体上累积静电后,再去碰触到IC,人体上的静电便会经由碰触的脚位而进入IC内,若IC有一端接地而形成放电路径时,便会经由接地脚位放电。此放电的过程会在短短数百毫微秒(ns)的时间内产生数安培的瞬间放电电流,进而将IC内的电路烧毁。对一般组件可耐受的HBM 2 kV来说,在2~10 ns的时间内,瞬间电流峰值可达1.33 A。

MM
机器放电模型则是70年代由日本人根据HBM的最严重状况所发展出来。机器放电模式是仿真设备机器(例如机械手臂、测试夹具、手工具等)本身累积了静电,当此机器碰触IC时,静电便对该IC放电。虽然MM与HBM的放电行为模式相类似,但当MM发生时皆为金属对金属的接触,因此接触电阻微乎其微,而且一般机器设备的电容皆远大于人体,因此可以储存更多的静电荷,所以不但造成放电的速度很快,放电电流也较HBM大了数倍,在几十毫微秒之内会有数安培的瞬间放电电流产生,因此机器放电模型对IC造成的破坏更大。而且由于电感效应的影响,MM放电时将以正负电流振荡的型式影响产品,因此造成的破坏将更加严重。

CDM
组件充电模型是指IC先因磨擦或感应等因素而在IC内部累积了静电,但在静电慢慢累积的过程中IC并未被损伤。此带有静电的IC在处理过程中,当其任一接脚碰触到接地导体时,IC内部的静电便会经由接脚流出而造成放电现象。此种模型的放电时间更短,仅约几个毫微秒。且因为IC内部累积的静电会因对地的等效电容值而变,而等效电容值又和IC摆放的角度与位置以及IC所用的包装型式有关,所以放电现象更难真实模拟。关于此放电模型的工业用测试机台有分为转接座式(socketed)与非转接座式(non-socketed)两种。目前socketed CDM测试方法尚无正式之国际标准规范文件,而non-socketed CDM主要的国际工业标准规范有ESD STM5.3.1-1999及EIA/JESD22-C101-A: 2000两种[3], [4]。

根据ESD STM5.3.1-1999的规定,CDM测试的充电方式可分为以下两种:
直接充电(Direct-charging method):
将待测物平放于接地面板上,直接经由连接至芯片基体(Substrate)的接脚充电或同时对所有接脚充电。为了避免组件在充电时遭到破坏,充电时系统设备的阻抗至少需为100 MW,且充电前须先确定整个测试设备与组件本身都处于接地电位。
感应生电(Field-induced method):
将待测物以接脚朝上的型态倒置于表面覆盖有介电层的充电面板上,借由对面板充电使组件因电场感应而提升本身电压位准。为使模拟出的放电波形符合国际标准规定,充电面板之面积至少必须比待测组件大七倍以上。而充电面板表面须覆盖一介电层(Dielectric Layer)以减少组件与面板间之电容,且其最大厚度为130 mm。

CDM测试的放电方式可分为以下两种:
接触式放电(Contact-mode discharge):
静电放电测试是由继电器(Relay)所控制,此继电器经由探针与组件接脚接触。当组件处于充电状态时,继电器内部为断路,当组件充电至目标电压准位后,继电器转换开关,放电行为随之发生。
非接触式放电(Non-contact mode discharge):
当探针尖端靠近已充电组件之接脚到一定距离时,静电放电事件(ESD event)随之发生。

网友:
说的很好,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