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应用之丝印检查1

楼主(2019-01-24):
mentor应用之丝印检查1——手工绘制丝印线条(标注)到丝印位号距离的检查

       在此之前丝印的检查基本是停留在丝印与阻焊的距离检查,而器件丝印框和手工绘制的线条与器件位号的检查都不到位,据我所知,应该都是靠肉眼的判断检查,因为生成丝印的时候器件丝印框会报出很多几乎无法筛选,这里介绍检查的方法,个人觉得效果比较明显,大家先试试吧。
(1)outputsilkscreen generator
(2) 运行 batch drc),出现下面操作界面,依图中设置;
(3) 点开上图 ,进入设置如下图:先将白框内所有检查设置删除。
(4)在新添加进来的栏目中,做如下设置:
(5)运行后检查修改DRC
自定义的检查条目可以选中,按Delete可以删除

网友A:
放错的可以检查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错的可以检查出来吗

放错的指的是交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错的指的是交叉?

是的 ,放错位置的,特别是R C 器件位号丝印放错的这种

网友(2024-03-15):
    使用silkscreen generation 之后,板卡显示生成成功。在显示中勾选Fab-Fabrication Objects Silkscreen Items里面的Generated ,只有部分器件的丝印,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