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回路分析

楼主(2019-01-24):
那位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图中的放电回路?

网友A:
1、在VDD_MUX正常有电时,10uF+10uF和4.7uF充满电,此时三极管MMBT4403的be结零偏截止。
2、VDD_MUX掉电时,4.7uF放电,三极管be结正偏导通,1uF电容充电成高电位,使VIN_PWR_BAD#输出低电平。
同时BST54CN上面的那个二极管导通,输出放电信号DISCHARGE。
2、当CARRIER PWR ON输出低电平时,也会输出放电信号DISCHARGE。
3、上面两个DISCHARGE信号是“或”关系,任意一个有效都可以。
后续放电是如何控制顺序的,需要填一个真值表分析(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VDD_MUX正常有电时,10uF+10uF和4.7uF充满电,此时三极管MMBT4403的be结零偏截止。
2、VDD_MUX掉电时 ...

谢谢您的分析,昨晚回家也分析了一些,但没有您分析的那么详细,来三极管也分析的那么透彻!

网友:
    后面100/47欧的电阻都是功率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