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辐射边界的大小为什么会影响天线方向图和驻波?

楼主(2019-01-25):
HFSS辐射边界的大小设置多少较合适呢?通常的建议是辐射边界离天线本体至少四分之一波长。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

网友:
HFSS模型中,一会儿说是辐射边界(radiation boundary),一会儿说是吸收边界(absorbing boundary)。
吸收和辐射是一对反义词,却用来称呼同一个边界条件,很奇怪啊。

网友:
电磁波辐射到这个边界之后,希望没有反射,而是继续向模型外辐射,所以称为辐射边界。
没有反射,也相当于这个边界能吸收所有电磁波,所以又称为吸收边界。
虽然希望没有反射,但HFSS实际上做不到这种效果,在入射角与边界不垂直时,总是有轻微反射。
所以希望辐射边界更大些就好。

网友:
看看这个图,入射角与反射系数的关系。

网友:
坐下听一会。

网友:
实际情况下不存在辐射边界,更不要说辐射边界上的反射波了,所以辐射边界上的反射波是HFSS仿真误差来源之一

如果辐射边界大些,那么反射波会离天线“近场区”更远些,天线就不会再接收到这些反射波,仿真就更精确。如果天线接收到反射波,这就是S11的物理意义啊!所以理论上能影响S11或端口驻波。

同样的道理,辐射边界上的反射波,影响了辐射边界上的表面电流。
而天线方向图是根据模型边界上的表面电流分布计算出来的,当然就会影响天线远场方向图。

楼主:
高手一解释,好象有点儿明白了。
思考一会,消化消化……

网友:
看了高手的讲解以后,我的理解是,
辐射边界条件有点像天线测试的暗室。天线测试暗室里面是不允许存在电磁波反射的,所以四周都贴了有吸波材料。辐射边界的目的也是吸收电磁波。

但是这个辐射边界对电磁波的吸收是有条件的,只有与边界面垂直正交的电磁波才会被完全吸收,否则就会有部分被反射,反射多了,这样模拟出来的远场场强就不对了。
所以边界越远,则电磁波的传播路径越容易和边界正交,反射也会变小。

网友A:
俺有个神奇的idea:
建一个大球形的辐射边界,天线放在球心,那么天线辐射的电磁波几乎总是与辐射边界垂直,按照汪大神贴出的图所示,反射波极小,岂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有个神奇的idea:
建一个大球形的辐射边界,天线放在球心,那么天线辐射的电磁波几乎总是与辐射边界垂直 ...

楼上说的好象很有道理哟……

网友:
楼上的相当有道理啊,学习了

网友:
新人学习,mark一下,空气盒子建成圆形,很有创意的想法哦

楼主:
仔细咀嚼版主“汪洋大海”下面的这段话,回味甘长啊:

实际情况下不存在辐射边界,更不要说辐射边界上的反射波了,所以辐射边界上的反射波是HFSS仿真误差来源之一

如果辐射边界大些,那么反射波会离天线“近场区”更远些,天线就不会再接收到这些反射波,仿真就更精确。如果天线接收到反射波,这就是S11的物理意义啊!所以理论上能影响S11或端口驻波。

同样的道理,辐射边界上的反射波,影响了辐射边界上的表面电流。
而天线方向图是根据模型边界上的表面电流分布计算出来的,当然就会影响天线远场方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