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铜箔不避开GND焊盘,而且焊盘与铜箔十字连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25):
如图1所示,GND铜箔与GND焊盘没有按照设置的规则去避开,而且焊盘与铜箔十字连接。图2是我想达到的效果。请问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铜箔设置问题还是元器件库的问题?

图1,铜箔没有按设定的规则去避让焊盘,同时焊盘与铜箔十字连接

图1,铜箔没有按设定的规则去避让焊盘,同时焊盘与铜箔十字连接

图2,这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图2,这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

请问改如何设置?

网友A:
    涉及的地方比较多,铜箔参数、间距规则等,直接截图或发文件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的地方比较多,铜箔参数、间距规则等,直接截图或发文件上来看看

已经调好了,规则设置有问题,重新设置之后恢复正常。谢谢了。

网友:
    请上图 方便有同样问题的同学参考

网友:
    应该是相同属性的NET,PIN和SHAPE的间距没有调开,可以设置5MIL以上就行~

网友:
    可以在属性里面修改,单独修改某一个pin的连接方式。如果想修改整版的连接方式,在铜皮属性里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