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绘设置

楼主(2019-01-25):
    如下图所示,artwork中这个选项勾选的话内层没有连接的孔铜环会消除,这样的话不是间接增加了布线的间距了吗?

请教一下,这项如果一直勾选的话是否会有其他影响?

网友:
    这个就是去除正片内层非功能焊盘,移除非功能性焊盘可能在多层电路板中导致问题,相关指引作为 IPC-2222A 的一部分包含在内。
如果从一个多层板上移除多个非功能性焊盘,内层可能会在 Z 轴扩大的过程中分离,从而导致可靠性问题。

网友A:
    之前一直去除,最近查了IPC。才知道

网友:
    我都是在设计前就做无盘处理,这样可以加大铜箔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直去除,最近查了IPC。才知道

既有利又有弊,那到底如何选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有利又有弊,那到底如何选择呢

10层以下保留,以上去了

网友:
    觀念有問題, 請想一下
    1. 請問你在輸出 Artwork  時 , 檔案已經完稿了吧!
    2.  在 artwork  做這個設定有沒有針對那些層面才能做?

以上你會發現根本沒意義, 他是跟 layout 無關的 .
    基本上這個項目最好不要勾選,  否則有些沒有用到的 Pin  腳, 你要叫他怎麼固定在板子上?若不固定會引發甚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