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IC以mv电平作为输入条件的如何换算dbm,50欧系统

楼主(2019-01-25):
大家好!请教个简单问题:
我的50欧阻抗电路连接是:锁相环RF输出接到一个RF分频器输入。分频器输入要求100mVpp~1Vpp,而我的锁相环输出是-8dbm~1dbm, 我算了一下-7dbm的话电平差不多100mv,  也就是说两个中间要加一级放大了?

网友:
dBm是功率,可以转化成有效值Vrms。
而正弦波Vrms与Vpp有2.828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