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何同时选择显示多个网络走线

楼主(2019-01-25):
刚刚开始用AD不久,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在PCB中,如何同时选择显示多个网络的走线?

比如我想同时显示下图的两个走线:

我只会按Ctrl+单击走线选择显示一个走线。

或者是在PCB中,同时点击两个走线,但是是以白色高亮显示,这样在缩小显示的时候,看起来并不是很清楚。

大家如果有知道怎么操作的,感谢大家能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同时按住shift和ctrl然后单击就可以了

网友B:
选中要步的多跟线(2根或以上),然后点击 “交互式布线连接”  旁边的   “交互式布多根线连接”  然后走线

网友C:
    同时按下shift+ctrl,然后一根一根点击net,就可以同时高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按住shift和ctrl然后单击就可以了

多谢你的分享,非常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要步的多跟线(2根或以上),然后点击 “交互式布线连接”  旁边的   “交互式布多根线连接”  然后走 ...

谢谢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按下shift+ctrl,然后一根一根点击net,就可以同时高亮了!

谢谢你们啦,你们的回答都太有帮助了!

网友:
    感謝各位大神的回答,小弟也學習了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2019-03-30):
    把ZOOM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