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MATLAB一种算法实现方式

楼主(2019-01-28):
介绍MATLAB一种算法实现方式

本篇文章要分享的是基于MATLAB的腐蚀膨胀算法实现,腐蚀膨胀是形态学图像处理的基础,腐蚀在二值图像的基础上做“收缩”或“细化”操作,膨胀在二值图像的基础上做“加长”或“变粗”的操作。

什么是二值图像呢?把一幅图片看做成一个二维的数组,那么二值图像是一个只有0和1的逻辑数组,我们前面Sobel边缘检测后的图像输出边缘效果,设置个阈值,大于阈值输出为1,小于阈值输出为0,最后输出就是一幅二值图像了。

腐蚀

腐蚀是一种消除边界点,使边界向内部收缩的过程。可以用来消除小且无意义的物体。用3X3的结构元素,扫描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用结构元素与其覆盖的二值图像做“与”操作,如果都为1,结果图像的该像素为1。否则为0。结果会使二值图像小一圈。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可以说明该运算,用0表示蛀虫,1表示大米。蛀虫腐蚀大米的过程便是腐蚀运算,

腐蚀

如图所示,对于一个像素矩阵而言,只要有蛀虫(0)的存在,大米(1)就会被腐蚀掉了,即使只存在一个蛀虫(0),但是还是会被蛀虫腐蚀完毕,最后一幅图上面由于没有蛀虫(0)所以大米完好无损。

关于算法的实现,可以用下式子来表示,即3x3像素的运算:

P = P11 & P12 & P13 & P21 & P22 & P23 & P31 & P32 & P33

FPGA中,为了通过面积去换速度,我们将上式改变如下:

P1 = P11 & P12 & P13

P2 = P21 & P22 & P23

P3 = P31 & P32 & P33

P = P1 & P2 & P3

MATLAB中可以直接写一个按位或运算。

膨胀

膨胀是将与物体接触的所有背景点合并到该物体中,使边界向外部扩张的过程。可以用来填补物体中的空洞。用3X3的结构元素,扫描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用结构元素与其覆盖的二值图像做“与”操作,如果都为0,结果图像的该像素为0,。否则为1。结果使二值图像扩大一圈。

先腐蚀后膨胀的过程称为开运算。用来消除小物体、在纤细点处分离物体、平滑较大物体的边界的同时并不明显的改变其面积。先膨胀后腐蚀的过程称为比运算,用来填充物体内细小空间、连接邻近物体、平滑其边界的同时并不明显改变其面积。

网友:
看看楼主用的什么方式